[其他ST产品]
arm的存储控制器有什么用?

楼主(2023-05-10):
arm的存储控制器有什么用?分成了8个bank,有什么好处?好像不用存储控制器也可以接多个外设吧?求解!

网友A(2023-06-20):
你说的是fsmc?

网友B:
分块的话,对存储比较好呗,操作也是方便

网友C:
不同bank对应不同地址啊

网友D:
也不能按页操作啊,都是按块操作的

网友E:
是的,不接外置的存储也行的

网友F:
这就是存储扩展的一种方法,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的

网友G:
控制器啊,就控制存储和外设的使用啊

网友H:
好处很多,可以灵活的配置存储

网友I:
你说的外设指的是?

网友J:
很多用处啊,对存储的控制,使用等等都会用到控制器的

网友K:
一定要分块,不然应用起来可能很容易误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