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同主频的DSP和ARM的性能如何比较?

楼主(2023-05-10):
我是这样考虑的,因为主频相同所以首先考虑内部结构:
1.DSP内部具有乘法器并且哈佛结构?可是我看了看ARM的资料发现现在的ARM从ARM9开始也都是哈佛结构,并且内部也具有硬件乘法器,并且ARM9E还有增强了DSP功能。
2.流水线?ARM9采用了5级流水线,DSP5000系列好像是8级流水线吧,DM6446似乎是11级,这个是有差异的,难道是因为流水线吗?

通过比较ARM9和DSP,发现DSP有的硬件乘法器、哈佛结构、流水线等等这些特点似乎ARM都具备了,那怎么比较这两个芯片呢?
假如两个主频相同,性能怎么比较?
还有从一般的认识看来ARM更适合做控制,而DSP更适合做图像处理等大量运算,这又是为什么呢?

同主频的DSP和ARM的性能如何比较?为什么ARM比较适用于控制而DSP使用与大量数据处理?

这些问题很久都搞不清楚,各位大侠支个招!

网友A:
我感觉同频率的芯片DSP的运算速度更快。

网友B:
不知道DSP编程难度怎么样,一直用的ARM的芯片。

网友C:
这个流水线具体指的是什么?感觉描述的有点模糊。

网友D:
DSP更适合数据处理吧

网友E(2023-12-28):
需要综合考虑它们的设计目标、处理能力和应用场景。

网友F:
开发环境、软件生态系统和可扩展性等因素。

网友G(2024-03-08):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H:
引线上的电压降比较大

网友I:
PCB也会使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J:
这些交流电流的峰值有可能是连续输入或输出直流电流的2~5倍

网友K: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L:
输出滤波电容存储来自输出整流器的高频能量

网友M: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N:
功率开关管交流电流环路

网友O:
一个地是连接控制集成电路和与之相关的无源器件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