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如何在linux下编程控制外设呢?

楼主(2023-05-10):
如何在linux下编程控制外设?
(设硬件平台为ARM平台)在linux系统下怎么控制外设??跟在ARM裸机下的控制方法有类似之处吗?
对于在linux环境下控制硬件的方法,我的猜想是:编写好/拿别人的驱动,挂载到linux上去,然后调用该驱动所提供/支持的API来操作该外设。是否正确?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作为一个非驱动开发者,我又怎么知道驱动开发者给我定义的API函数的原型以及其功能是怎么样的呢?是否存在一套标准?
ARM的芯片是一个硬件,一个硬件怎么去提供一个API的软件包吖?

网友A(2024-03-04):
在Linux下各种设备都被抽象成文件,对设备的操作控制转化成对相应文件的读写操作

网友B:
硬件连接肯定有接口啊  按照接口种类进行操作就行

网友C:
我觉得和不使用linux系统是一样的操作方式

网友D:
linux命令和我们普通的c语言命令是一样的吗

网友E:
在linux控制台终端可以使用cat命令读取显示文件,echo命令将数据写入文件

楼主:
建议参考外设的数据手册和Linux内核文档

网友F:
底层驱动和上层的软件应该是脱离开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