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ARM9内核的芯片是否可以直接驱动TFT屏呢?

楼主(2023-05-10):
ARM9内核的芯片是否可以直接驱动TFT屏,不需要再接驱动芯片,如果可以的话,软硬件都需要做哪些工作呢?

网友A(2024-06-04):
应该是可以直接进行驱动的吧

网友B:
是否可以直接驱动 这个跟内核的关系不大吧

网友C:
主要看当前芯片是否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D:
一个单片机能不能支持tft屏幕 跟内核的种类没有任何关系

网友E:
如果使用单片机直接驱动的话 我觉得有点吃力

网友F:
tft屏的驱动方式都有哪些呢

网友G:
ARM9内核的芯片不能直接驱动TFT屏

网友H:
驱动是外设的事

网友I:
应该可以模拟出驱动波形吧

网友J:
可以驱动

网友K:
这个强的芯片,驱动一个LCD不是轻轻松松

网友L(2024-07-22):
这个tft不是随便驱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