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应用]
学习单片机必须要知道的字节小知识

楼主:
#申请开发板# 很二很二的单片机

单片机比较二,啥都不认识,只认识0和1,即所谓的“二进制”,由于把0和1认到了极致,所以单片机能用0和1干许多事情。人在看二进制数据时,比较麻烦。比如二进制110 0100,不能一眼看出是十进制100,这无疑降低了效率。为了提高效率,人类发明了很多单位,比如bit、Byte、KB、MB等。今天的文章很简单,但是很重要。但是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人人都可以是单片机。什么是比特位二进制只有0和1两个状态,非此即彼,其中的任意一个状态就是一个bit位。bit位是数据存储的最小单位。一个bit有0和1两种状态;两个bit就有00、01、10和11四个状态;以此类推,三个bit就有000-111等八个状态,这个规律符合2^n。所以计算机能表示很多种状态。单片机都有位数之分,比如STM8S为8位单片机,表示一次最多能处理8位数据;STM32F103为32位单片机,一次最多可以处理32位数据。

什么是字节Byte数据比较多时,二进制看起来比较麻烦。八个bit位的数据构成一个字节Byte,所以一个字节有8位,即1Byte=8bit。什么是KB、MBK就是千、M就是兆。1KB表示有1024个Byte;1MB表示有1024个KB,在选型单片机时有两个很重要的改变,比如4K的RAM、16K的flash等。单位换算如下
  • 1B=8bit

  • 1KB=1024B

  • 1MB=1024KB

  • 1GB=1024MB

网友A(2023-05-10):
单片机比较二,啥都不认识,只认识0和1

网友A:
估计有菜鸟把字数和字节混淆了吧,哈哈

网友A:
储存这个汉字需要2个字节

网友B:
不光是单片机只认识0和1,基本上底层的硬件都是这样的

网友C:
经过一些培训 咱们能看懂一些简单的机器语言吗

网友D:
一般我们使用c编程的话 转换成机器语言 是不是体积会变大呢

网友E:
但是在我们购买硬盘的时候经常就减少了 就是1K就是1000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但是在我们购买硬盘的时候经常就减少了 就是1K就是1000

这样说的话 岂不是实际容量和标称容量相差很多?

网友G:
我们常用的高级语言 是如何转化为机器语言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