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恒流,怎么计算的

楼主(2023-05-10):
三极管恒流,怎么计算的,谢谢,我用仿真,调节电阻能恒流,但是不知道怎么计算的
1. 为什么调节这两电阻就能调节恒流值不一样呢

网友A:
电路改一下。 输出恒流:Iout = U1 / R1 = 1.13V / 1.13R = 1A. 上图可见,负载电阻RL从1R变化到22R,输出恒流Iout不变,都是1A。改变电流取样电阻R1的大小改变输出恒流值。U1=1.13V几乎不变,等于常量。

网友B:
R1用1K,R2用10K,电流大约是0.6A,因为VBE大约是0.6V,0.6/1=0.6A。

网友C:
三极管的Vbe电压是恒定的,一般在0.7V左右,用这个恒压降功能来计算恒流

网友D:
碰巧,我以前研究过这个电路,整理了一份资料,请看附件

@xmar :你说得没错。这个文章是我以前整理的,并且跟楼主是同一个电路,所有就没改,大家应该能够看懂的 ^_^
应该说明一下,Q1漏极D处为电流输出。R1为电流取样电阻。输出恒流大小 Iout = Vbe(0.7v) / R1。或者:Iout = (Vbe + Vd1) / R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碰巧,我以前研究过这个电路,整理了一份资料,请看附件

有实际测试数据吗?仿真的也行,主要看看改进后效果好了多少。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实际测试数据吗?仿真的也行,主要看看改进后效果好了多少。

有电路,你自己仿真就行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碰巧,我以前研究过这个电路,整理了一份资料,请看附件

网友F:
这叫限流电路,不叫恒流电路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F:
这叫限流电路,不叫恒流电路吧

不是限流保护电路,肯定是恒流电路。检验方法:改变负载电阻RL(在范围:0 ~ 46 R内)的阻值,输出电流Iout总是恒定为1.00A。
限流电路的作用是:输出电流Iout最大也只有1A,不会超出1A,有的甚至Iout超过1A会自动切断电源。但Iout可以小于1A,比如0.3A,0.5A,0.95A。。。等,不恒定为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