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L406的定时器DMA例程,修改频率后,输出波形异常

楼主(2023-05-10):
      今天测试DMA修改PWM占空比时,发现输出的PWM波形异常,用示波器抓出来的波形会有一段没有输出;直接下载L406的例程(TIM-DMA),用示波器抓到的波形是正常的,6个周期修改一次占空比;后面发现只要修改PWM的频率,示波器抓到的PWM波形就会有一段没有输出;有大佬知道是为啥吗?
下载例程输出的PWM波形:
修改频率后,示波器抓到的PWM波形:

不明白为啥会有一段无输出,求大佬指教。

有人说是我示波器的问题导致的

网友A:
修改频率的话 是不是涉及到的方面比较多啊

网友B:
感觉是在周期性的修改pwm的频率啊

网友C:
如果在普通模式下修改pwm的占空比会出现这种现象吗

网友D:
在修改pwm的占空比的时候会不会需要在特定的时间或者位置进行修改呢

网友E:
难道每次修改占空比 都需要一定时间进行重新配置?

网友F:
极有可能也是dma的配置上有一些问题 和pwm的配置有不和谐的地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在周期性的修改pwm的频率啊

这个例程的功能就是每隔一定的周期修改占空比,输出波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难道每次修改占空比 都需要一定时间进行重新配置?

PWM的设置里可以设置修改占空比后立马生效或者下个周期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