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晶惠迪JHD240160-73断电重启不显示

楼主(2023-05-10):
接口原理图

接口原理图

STM32F103C8T6驱动晶惠迪JHD240160-73点阵屏,烧录程序显示正常,但是断电后重新上电不显示,必须短路3.3V一下放电才可以,不知道原因,求解?驱动IC是UC1638C很冷门。找不到资料

程序

网友A:
断电重启的时间间隔有好长,看看是不是VLCD的电容值太大了。

网友B:
时间比较长

网友C:
去年用过,驱动19264和12864的都是正常的

楼主(2023-07-05):
引用 网友A:
断电重启的时间间隔有好长,看看是不是VLCD的电容值太大了。

试过了不是那个原因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

网友D:
要短路的话,是不是里面有电没放干净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