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50 IPA 错误

楼主(2023-05-10):
GD32F450 IPA 在使用的时候发现 使用寄存器到内存模式下 尾巴会多传输1个点的信息。在使用层叠加的时候 会有比较都的乱点

网友A:
话说啥是IPA操作啊?

网友B:
使用寄存器到内存模式时,需要进行寄存器到内存的切换

网友C:
如果重映射的过程不完全,可能会导致多传输1个点的信息

网友D:
在将寄存器中的数据复制到内存中时,由于每个数据元素的大小不同,可能需要进行数据重映射。如果重映射的过程不完全,也可能会导致多传输1个点的信息

网友E:
内存读取的误差吧

网友F:
是不是使用的地址模式不正确啊

网友G:
储存指令的解释方式不对吧

网友H:
检查一下代码看看情况

网友I:
对信号进行适当的采样率和解析,以避免信号的解析难度增加

网友J:
数据宽度和数据类型是正确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