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一直进不去中断

楼主(2023-05-10):
第一次用SH79F1621定时器2定时一直进不去中断

网友A(2023-07-26):
配置有问题,可能中断没开

网友B(2023-09-26):
其实中断还是得确认一下软件上编写问题

网友C:
应该是中断没有触发

网友D:
是否有清标志位

网友E:
个人感觉是不是程序问题建议先找样例进行确认

网友F(2024-12-13):
可能是定时器配置问题

网友G:
硬件连接问题吧

网友H:
检查电源和时钟

网友I:
程序配置的有问题吧

网友J:
确保您的编译器和链接器设置正确,特别是关于中断服务程序的配置。

网友H:
硬件故障

网友K:
是不是触发条件设置的有问题啊

网友B:
首先先考虑软件程序

网友C:
硬件连接问题

网友L(2025-02-28):
检查定时器初始化配置是否有问题

网友M:
定时器的中断使能位是否已被设置,以便在达到定时条件时能够触发中断。

网友N:
检查定时器初始化代码

网友O:
中断优先级设置有误吧

网友P:
如果系统中存在其他高优先级的中断,它们可能会阻止低优先级的定时器中断得到响应。
检查是否有其他中断频繁产生,导致定时器中断四轴飞行器会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