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23-05-10):
刚接触UCOS II系统,但是没有移植过。手上有PIC单片机,向各位大神求助!!!

网友A:
最近对rtos产生了兴趣,在适当的时候看到坚持学习,顺便说一下

网友B:
UCOS II系统可以用于管理单片机上的多任务并发执行

网友C:
UCOS支持多种单片机类型和编译器,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D:
用ucos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E:
ucos如何学习更快

网友F:
单片机怎么实现多进程

网友G:
ucos这个东西要怎么学

网友H:
在程序的启动阶段,需要初始化UCOS,并创建系统任务。UCOS的初始化和任务创建都是通过调用相应的API函数来完成的。

网友I:
单片机不扩展外部RAM和ROM运行ucos?

网友J:
UCOSII 操作系统好不好学

网友C:
怎么移植uCOS?

网友K:
PIC18单片机可以跑操作系统么?

网友L:
在实现单片机UCOS时,需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优化和调整。

网友M:
如何移植ucosii到PIC单片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