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470ZI复位问题

楼主(2023-05-11):
我的系统复位电路如上图,上电后出现几个问题
1、上电后,单片机无法启动,测量复位脚,发现是0.5V左右,而且大多数情况是这样;
2、偶尔系统上电成功后,系统正常运行,会再次出现复位的情况;
3、我用了一个LM1117芯片,将5V转成3.3V给单片机系统供电,系统工作的时候发现LM1117是烫手的;

网友A:
估计有短路吧,正常单片机工作,不会让LM1117发烫。

网友B:
应该和复位电路关系不大。

网友C:
这种情况你要是有其他外设芯片,可以一个一个拆,看看问题是否没了。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今天技术支持提供了NEW idea, GD32F427 的复位信号属于输入信号,内部有四十几K的上拉电阻,他们建议我把外置的上拉电阻去掉,测试效果。

楼主:
重新检查了电路,单片机的供电电容加的不对,全是100NF的电容,后来查GD的硬件设计要求,

修改了电容后,仿真器可以顺利检测、连接,
但是系统还是会复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网友D:
电源电压量过么?用示波器看一下3.3的电压,检查单片机及外围电路的焊接。不一定是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
单片机供电3.3v没问题,下图蓝色的线是供电电压,红色的线是RESET脚,把单片机的代码擦除后,用示波器一直监视着复位情况,就会发现RESET脚有自复位的现象。

网友E(2023-06-10):
感觉不是复位引脚引起的 注意一下 电源芯片是不是发烫了

网友F:
这么低的电压  考虑不是复位电路 因为如果是复位电路的话 应该是一个跳变沿 而不是长时间的低电平

网友G:
检查一下程序代码 是不是调用了大功率的外设导致电源电压低复位

网友H:
这个图形表明电压一直都是一个低电平的状态啊

网友I:
可以检测到这个下降沿的产生的周期是多长时间吗

网友J:
是不是电路有问题,发完整电路看看。

网友K:
才0.5V肯定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