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hal_initTick中uwTickFreq的含义是什么

楼主(2023-05-11):
在设定1ms延时中,HAL_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 / (1000U / uwTickFreq))这个函数里uwTickFreq代表含义是什么,1000/uwTickFreq又是什么意思?

在stm32f1xx_hal.h中的定义如下:

typedef enum
{
HAL_TICK_FREQ_10HZ         = 100U,
HAL_TICK_FREQ_100HZ        = 10U,
HAL_TICK_FREQ_1KHZ         = 1U,
HAL_TICK_FREQ_DEFAULT      = HAL_TICK_FREQ_1KHZ
} HAL_TickFreqTypeDef;

但不明白这个频率指的是什么?

还请大神帮忙。

网友A:
滴答定时器的频率

网友B:
这些是用来配置SYSTICK定时器的溢出频率的.

uwTickFreq 就是你现在给出来枚举变量的取值之一,它跟1000结合成1000/uwTickFreq 表示
对SystemCoreclock的分频系数。

平常HAL库里那个uwTickFreq 使用默认值HAL_TICK_FREQ_1KHZ,SYSTICK配置成1ms中断一次。

这些东西你自己稍微捣鼓下就大致清楚了,

网友C:
建议看下库函数的说明就明白了

网友D:
时钟频率 吧

网友E:
配置SYSTICK定时器的溢出频率

网友F(2024-04-01):
宽度则与电感量和电阻量成反比

网友G:
电流要增大

网友H:
整流器或功率开关管与每个电容端的连线长度和宽度都要一样

网友I:
有些信号包含丰富的高频分量

网友J:
交流电流环路的布线要在其他引线之前布好

网友K: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L:
功率开关或整流环的连接没有直接接到电容的两端

网友M: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N:
在直流电流上叠加了一些小的交流电流分量

网友O:
连接点是产生控制IC所要检测的小电压的所有器件的公共连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