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LIS2DW12的中断脚一定要接到MCU吗

楼主(2023-05-11):
LIS2DW12的中断脚一定要接到MCU吗

网友A:
不一定,看你要不要检测中断。

网友B:
你看产生中断的那些事件你需要不需要,如果不需要,可以不用接。

网友C:
建议是接上,感觉总是有点用的!

网友D:
看你用不用中断了

网友E(2023-12-28):
这个问题还是看自己需要吧

网友F(2024-03-08):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G: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H: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I:
需要在做项目的过程中经历磨难

网友J: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K: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L:
结构化模块化的程序设计的思想,使最基本的要求

网友M:
确定好硬件原理图,硬件布线,最后才是软件的开发

网友N:
写程序不难,但是程序怎么样才能写的好,写的快,那是需要点经验积累的

网友O:
在实际的项目应用当中,单片机引脚的复用相当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