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小白想设置中文

楼主(2023-05-11):
ide不知如何设置中文,版本是1.9.0。有没有大神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A:
是STM32CubeIDE吗?应该在设置里面的常规吧。

网友B:
这个汉化好像还挺麻烦的,给你分享给链接。
https://blog.csdn.net/qq_25144391/article/details/124314789

网友C:
其实英文界面挺好的,可以增加英文阅读能力的~

网友D:
keil还是cubeide?

网友E(2023-12-28):
应是设置里面有或是找汉化版本

网友F(2024-03-08):
不要根据不同的参数类型走不同的代码逻辑

网友G:
其他的信号和地要与这些高压引线和它的散热部分隔开

网友H:
对于没有else的场景,使用ifPresent即可

网友I:
每个Strategy交由Spring管理,并在构造后注册

网友J:
变压器隔离拓扑中,变压器有多少个绕组

网友K:
使用Optional简化if判空

网友L:
不同的代码逻辑就代表了不同的策略

网友M:
通过对判断条件取反,代码在逻辑表达上会更加清晰

网友N:
会以switch-case的方式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