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有关于STM32F412中DFSDM的用法

楼主:
各位大神,好!

本人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使用MCU内部DFSD滤波器实现对片外24-bit ADC(ADS1246--非∑-△器件)的结果进行sinc3滤波操作,请问应该如何实现?(Note.MCU通过spi从ADS1246中获取的是24位转换结果信息)

2、片内DFSDM的输入源数据可不可以是片内ADC的转换结果,如可以请教下如何设置?

3、片内DFSDM的可不可直接对外部模拟量进行采样,如可以请教下如何设置?

谢谢!

网友A(2023-05-13):
建议你参考这两份应用笔记: AN4957 AN4990

网友B:
这个是数字滤波器

网友C:
可以提供数据到DFSDM输入寄存器

网友D(2024-04-01):
引线长度就决定了其响应信号的波长

网友E:
数字电压表(DVM)或仪器来测量效率

网友F:
靠近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远多于相距较远的电容分到的纹波电流

网友G:
任何一条PCB引线都可能成为天线

网友H:
滤波电容、功率开关管或整流器、电感或变压器

网友I:
离线式变换器

网友J:
交流能量就会从输入或输出滤波电容上流进流出

网友K:
经变压器映射成这么多节点

网友L:
专门的滤波器来阻止交流噪声进入周围的电路

网友M:
电流型变换器电流检测电阻的公共接点和输出端电阻分压器的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