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dac输出脉冲数目不正确

楼主(2023-05-11):
使用dac的dma模式输出一定数目的脉冲波形,dac使用定时器触发,dma环形缓冲,在dma中断中判断已经输出的波形数目,达到设定数目时停止dac,使用示波器观察波形数量与设定的不一致,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DAC的相应以及定时器匹配是否正确

网友B:
增加数目,看看计数等是否有异常

网友C:
这种问题一般都代码问题,估计哪里误会了。如果说了具体STM32系列或许可以做个demo。

网友D:
看看脉冲波形是否正确

网友E:
应该是代码出了问题吧

网友F(2024-03-08):
对变换器效率测量

网友G:
印制电路板(PCB)的线路设计

网友H:
含有延展到远高于基本开关频率的谐波

网友I:
需要设定一个阈值来对像素点进行设置

网友J:
输入电容主要是起到高频能量存储器的作用

网友K:
二值化就是让图像的像素点矩阵中的每个像素点的灰度值为0(黑色)或者255(白色

网友L:
它们对PCB布局的重要性

网友M:
混淆的话,会引起电源工作不稳定

网友N:
通过OV7670摄像头进行图像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