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新唐m481配置串口3不能正常发送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3-05-11):
新唐m481配置串口3不能正常发送是什么情况

网友A:
看时钟和寄存器是否都设置正确。

网友B:
不能正常发送,是发送不出数据嘛?

网友C:
你串口3配置的代码贴一下,我瞅瞅。

网友D:
看一下代码

网友E:
是不是串口3没有配置成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