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__align(32) 和 __attribute__((at(0X68000000))); 在 IAR 上面怎么使用

楼主(2023-05-11):
align(32) u8 mem2base[MEM2_MAX_SIZE] attribute__((at(0X68000000)));

网友A:
试试下面写法:

#pragma location=0xxxxxx

ALIGN_32BYTES(uint32_t aDST_Buffer1SIZE])={0};

网友B:
其实,这里的ALINGN_32BYTES还是个宏,不用STM32库可能还不行。

昨天刚好有人问过类似问题。

这个地方不同IDE写法有差异,你试试下面写法:

#pragma location=0xxxxxx
ALIGN_32BYTES(uint32_t aDST_Buffer1SIZE])={0};

如果不行,就来个更直接点的写法:
_Pragma("data_alignment=32")  uint32_t Buffer;

网友C(2023-12-29):
_Pragma("data_alignment=32")  uint32_t Buffer;硬核写法

网友D(2024-03-15):
作为功率开关管和整流器的散热部分

网友E:
在主要开关电源拓扑中主要的电流环路

网友F:
每条大电流的地线要短而宽

网友G:
每个环路要与其他环路分开

网友H:
布置PCB的时候,电源地的安排要十分小心

网友I:
从邻近的引线上引入RF(射频)信号

网友J:
这些电流环路的布线

网友K:
多个电容并联

网友L:
所有开关电源设计

网友M:
输出负载电流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