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基于stm32总线架构经验分享

楼主(2023-05-12):
stm32的总线架构
1.采用m3架构的stm32遵循哈佛架构,即数据和程序指令分别存储,在总线的设计上也会发现有一条指令总线(I-Bus)和一条数据总线(D-Bus),地址总线则与所有IO和外设相连,按照M3架构统一的存储器映射表分配对应地址。

2.指令总线和数据总线如下图所示只会负责对应存储地址范围内的传输,剩下片内外设和外界设备则是需要通过系统总线(AHB)进行数据的传输,对于低速外设则是挂载在相对较慢的外设总线(APB)总线,APB总线通过一个桥接器最终还是会挂载到AHB总线上。

网友A:
STM32不能叫总线架构吧

网友B(2024-03-15):
相反电感量小其阻碍能力也小,它在电路当中抑制的是共模信号

网友C:
在动态测试中,电源的负载能力是最主要的测试参数

网友D:
给电源加上额定电压,记录输出电流和电压值

网友E: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

网友F:
变压器副边同时对负载供电。

网友G:
对称性结构,脉冲变压器原边是两个对称线圈,两只开关管接成对称关系,轮流通断,工作过程类似于线性放大电路中的乙类推挽功率放大器

网友H:
当需要将单个模块板安装在另一个PCB的顶部

网友I:
板与板(或空板)之间用邮票孔连接

网友J:
这时候共模电流会被衰减

网友K:
由于铜更难以磨削并且可能导致钻头断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