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USART配合DMA实现不定长度数据接收

楼主(2023-05-11):
#技术资源# #每日话题#

本文档主要介绍 USART 配合 DMA 接收不固定长度数据的实现方法,支持国民技术所有的通用 MCU 以及车规级 MCU。

网友A:
我们一般如何确定不定长数据已经接收完成了呢

网友B:
我个人比较喜欢自己定义具体的通讯内容 这样方便判定结束与否

网友C:
我们一般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启用dma呢?还是说任何情况使用dma都能提高效率呢

网友D:
DMA不通过串口中断接受数据,而是采用普通的串口接受数据的方式接受串口数据,当产生DMA中断时代表传输完成开始对数据进行处理。

网友E:
DMA接受不定长数据,采用DMA+串口空闲中断的方式,达到无论接收什么不定长的数据,管你数据有多少,来一个我就收一个的效果。

网友F:
在重新开启接收DMA通道之前,将Rx_Buf缓冲区里面的数据复制到另外一个数组中,然后马上处理复制出来的数据,然后再开启DMA

网友G:
通常采用DMA做USART接收固定长度的数据

网友H:
使用串口1配合DMA接收不定长数据,减轻CPU载荷

网友I:
通过DMA完成固定数量的不间断数据流。

网友J:
传输完一次数据如何再重新启动

网友K:
不固定长度数据接收需要起始符和结尾符

网友L:
需要设置DMA传输的数据长度为可变长度。

网友M:
如何通过DMA来接收串口数据

网友N:
使用USART配合DMA实现不定长度数据接收,可以有效地减少CPU的占用率,并提高数据传输效率。

网友O:
在程序中需要开启DMA接收模式,并设置数据传输方向为从USART接收到DMA缓冲区。

网友J:
一次能接收多少位的数据?

网友P:
国民技术有车规级MCU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