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级联16bit定时器实现32bit分辨率应用笔记

楼主(2023-05-11):
#每日话题# #技术资源#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 N32G45x 系列芯片通过 16bit 定时器级联实现 32bit 分辨率的原理、代码配置并提供相应示例工程。

基于N32G45x系列芯片 - 级联16bit定时器实现32bit分辨率应用笔记Rev1.0.zip

网友A:
使用这种级联的方式和使用数据进行累加有什么优势吗

网友B:
其实感觉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但是感觉用一个定时器能减少资源的利用

网友C:
是不是定义一个32位的数据就能替代这种级联呢

网友D:
需要对两个不同的定时器进行配置是吗  一致性需要我们关注吗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通过这种级联方式可以实现非常多位数分辨率的计时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以理解为  通过这种级联方式可以实现非常多位数分辨率的计时啊

这样只是增加了时长  并没有提高最小定时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