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通过DMA修改PWM占空比

楼主(2023-05-11):
#技术资源# #每日话题#

本文档主要介绍了 N32G45x 系列芯片通过 PWM 修改占空比的原理、代码配置并提供相应示例工程。

基于N32G45x系列芯片 - 通过DMA修改PWM占空比应用笔记Rev1.0.zip

网友A:
可以把原始的数据转换成PWM占空比的值,存在DAM缓存中

网友B:
利用DMA修改3个通道的值,进而调整PWM输出占空比。

网友C:
如何在每周期修改pwm占空比

网友D:
这个可以驱动ws2812吗?

网友E:
应该没这功能吧

网友F:
通过DMA修改PWM占空比可以实现高效、准确的PWM控制。

网友G:
怎么在中断中改变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