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分享FE1.1S USB集线器测试心得

楼主(2023-05-11):
有一个需求,需要用到USB HUB,中间还有些其他的电路,体积要小,设计尺寸10cm*2cmm,于是就在网上找了个FE1.1S的电路,绘图打板回来测试。

没看明白什么坑

楼主:
,这是绘制的PCB图,使用micro usb接口与电脑连接,U9为FE1.1S。
原理图如上所示,这个图也是从网上找来的,其中R23应该是47K,照抄的版本中写成4.7K,必须改过来。

楼主:
,按常理说,这颗IC已经量产了,应用也蛮多的,测试不会有啥问题,所以我对这块调试预计半天左右,但后面的出乎想象,前后共计花了4天,才找到自己挖的坑,并把它填上。

楼主:
引用 楼主:
,按常理说,这颗IC已经量产了,应用也蛮多的,测试不会有啥问题,所以我对这块调试预计半天左右, ...

阻容贴片是走JLC,IC是拿回来自己贴的,LC的换料费对于我来说还是挺贵的,也能理解,人工这么贵,都是要花钱的,芯片及不在基础库的器件,拿回来自己贴吧。
焊接完成后,插上电脑,测量1.8V和3.3V正常,通过设备管理器查看,没有识别出USB HUB,用示波器看晶振波形,啥也没有,确定没有虚焊漏焊后,检查电路,发现原先版本中R23为4.7K,应该为47K,更换后VBUSM电压为+3.3V,再次插上电脑,能够识别出USB,但显示找不到驱动,在插上瞬间3~5S内,晶振有波形,然后就没有,同时电脑提示找不到驱动。
网上搜索了一下,这个帖子中现象和我遇到的一样,但他好像放弃了这个方案:
https://www.amobbs.com/thread-5688981-1-1.html

楼主:
再次分析电路,把可能想到的问题挨个测试,重装电脑操作系统,更换12M晶振,去除晶振负载电容,增加VDD_3V3滤波电容,上电后,短接XTRSTJ脚,短接R12,R13等,但故障现象依旧一样。。。。手上有很多USB HUB拆一个看看吧,真巧这个用的也是fe1.1s,是单面板:

楼主:
互换芯片,USB HUB工作正常,但我的板子上故障现象依旧一样,说明芯片是没有问题的,差异在于外围电路。
这个USB HUB上外部输入只接个5V,17、18、19、23脚是悬空的,测量这几个脚电压在2.8V左右,why?中间有连线吗?
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将对应的引脚悬空,然后再插上电脑,发现根本没反应,测量电压波形是不对的,可能外围电路有差异吧,怀疑USB转USB micro导线有问题,将这个HUB上线焊上电路板,再次进行测试,故障现象还是一样的,这是什么问题了???

楼主:
,我想’静静‘!,再次看原理图,发现D2、D3在HUB上没有,去除吧,上电测试终于能识别出来了,对另一块板子也去除D2、D3,同样能够正常识别,至于这两个TVS我原先是用它来保护D+、D-引脚,不知道为啥会成这样?

@dirtwillfly :6.0V的,耐压应该够了
tvs管电压不合适吧?

楼主:
这两块板子,搞得和翔一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想’静静‘!,再次看原理图,发现D2、D3在HUB上没有,去除吧,上电测试终 ...

可能这二极管的开关速度不够,导致USB信号质量不好了

只能这么理解了,去了之后就能识别了

网友B:
USB上用的TVS最好用专用的,比如4脚那种USB差分线分别对VBUS和GND都有保护的TVS网络,TVS有寄生电容的,高频信号用的TVS会专门标注寄生电容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USB上用的TVS最好用专用的,比如4脚那种USB差分线分别对VBUS和GND都有保护的TVS网络,TVS有寄生电容的,高 ...

是的,我又确认了一下,TVS没有焊反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想’静静‘!,再次看原理图,发现D2、D3在HUB上没有,去除吧,上电测试终 ...

USB等高速端口,TVS都是专用的,结电容特别小的那种

是的,应该选结电容更小的

网友D:
资料估计太久了,请查收原厂的参考设计,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司为国内唯一代理以及技术支持

网友D:
引用 网友D:
资料估计太久了,请查收原厂的参考设计,有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司为国内唯一代理以及技术支持 {:handshake ...

18576726511 冯工,微信同号,大家可以随时交流

网友E(2023-06-11):
楼主乱了,原理图上市稳压管的型号都 >100pF 的容结了。 USB 2.0 的 USB3.0 对ESD 的容结要求都不一样,高了全都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乱了,原理图上市稳压管的型号都 >100pF 的容结了。 USB 2.0 的 USB3.0 对ESD 的容结要求都不一样,高 ...

是的,就是这个原因

网友F(2024-07-22):
当初找了立创上FE1.1S的开源集线器方案,打样回来一开始还能用,后来就趴窝了,找了很久没找到问题在哪,只好换成CH334R了

网友G(2024-09-03):
同样的问题 5V用内部3,3V 就趴窝  外部供3.3V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同样的问题 5V用内部3,3V 就趴窝  外部供3.3V可以

原理图发出来,我帮你解决

网友H(2024-11-11):
引用 网友D:
原理图发出来,我帮你解决

您好,我的电路中这个芯片无法被识别到,能帮忙看下嘛,

网友I(2025-07-02):
各位工程有用威锋的USB的,也可以找我,威锋大代理之一,回复及时,欢迎随时交流,15817260414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您好,我的电路中这个芯片无法被识别到,能帮忙看下嘛,

你发出来吧

网友D:
原厂的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