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C 语言如何实现FFT算法,你知道吗?

楼主(2023-05-11):
FFT (Fast Fourier Transform) 是一种高效计算离散傅里叶变换的算法。在 C 语言中,实现 FFT 算法通常需要用到复数和递归。

下面是一个简单的 C 语言代码实现 FFT 算法: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PI 3.14159265358979323846

typedef struct {
    double real, imag;
} Complex;

Complex add(Complex a, Complex b) {
    Complex result = { a.real + b.real, a.imag + b.imag };
    return result;
}

Complex subtract(Complex a, Complex b) {
    Complex result = { a.real - b.real, a.imag - b.imag };
    return result;
}

Complex multiply(Complex a, Complex b) {
    Complex result = { a.real * b.real - a.imag * b.imag, a.real * b.imag + a.imag * b.real };
    return result;
}

void fft(Complex *x, int n) {
    if (n == 1) {
        return;
    }
    Complex *even = (Complex*) malloc(n / 2 * sizeof(Complex));
    Complex *odd = (Complex*) malloc(n / 2 * sizeof(Complex));
    for (int i = 0; i < n / 2; i++) {
        even[i] = x[2 * i];
        odd[i] = x[2 * i + 1];
    }
    fft(even, n / 2);
    fft(odd, n / 2);
    for (int i = 0; i < n / 2; i++) {
        Complex t = multiply(odd[i], (Complex) { cos(-2 * PI * i / n), sin(-2 * PI * i / n) });
        x[i] = add(even[i], t);
        x[i + n / 2] = subtract(even[i], t);
    }
    free(even);
    free(odd);
}

int main() {
    int n = 8;
    Complex x[] = { {1, 0}, {2, 0}, {3, 0}, {4, 0}, {5, 0}, {6, 0}, {7, 0}, {8, 0} };
    fft(x, n);
    printf("FFT:\n");
    for (int i = 0; i < n; i++) {
        printf("%f + %fi\n", x[i].real, x[i].imag);
    }
    return 0;
}
这段代码实现了一个简单的 FFT 算法,输入为一个长度为 2 的幂次方的复数数组,输出为其 FFT 的结果。其中,add、subtract、multiply 函数分别实现了复数的加、减、乘法运算。FFT 函数使用递归的方式计算 FFT,将输入数组分成偶数项和奇数项两部分,对其进行 FFT,然后将结果组合起来得到最终的 FFT 结果。注意,由于 C 语言没有原生的复数类型,这里使用一个结构体来表示复数,其中 real 表示实部,imag 表示虚部。

网友A:
如何用C语言实现数字信号处理算**

网友B:
二阶滤波器用C语言怎么写

网友C:
FFT的最优算法是什么?

网友D:
用Matlab不是更好吗?连循环都不用写

网友E:
傅里叶变换用C语言程序怎么实现?

网友F:
有用C语言实现的互相关算法的源代码吗

网友G:
想用C语言实现一个1024点的FFT

网友H:
做8点的FFT程序吧

网友I:
求快速傅里叶变换的算法实现

网友J(2023-06-13):
C语言程序如何调用FFT32汇编程序实现

网友K:
基于蝴蝶运算的FFT算法 ,按照蝴蝶运算的方式对输入序列进行递归计算。具体实现可以参考蝴蝶运算法的定义,利用复数数组进行计算。

网友L:
在C语言中,有许多现成的FFT库函数可供使用

网友H:
FFTW 是最为常用和流行的FFT库之一,提供了丰富的API和使用文档

网友M:
FFT是一种高效的离散傅里叶变换算法,常用于数字信号处理和图像处理等领域

网友N:
自己实现FFT算法需要相当高的数学知识和编程技能

网友O:
实现FFT算法需要考虑各种边界情况和计算误差问题,需要进行严格的测试和调试。

网友P:
FHT也是一种高效的DFT算法,在实现上比FFT更加简单。FHT只需要进行实数运算,不需要进行复数运算

网友Q:
FFT算法计算量较大,可能会占用较多的计算资源和内存空间

网友R:
实现FFT算法需要掌握一定的数学知识和算法思想

网友S:
有已经写好的函数fft(),直接看这个函数算法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S:
有已经写好的函数fft(),直接看这个函数算法就好了

那些都是封装到库函数里的,不给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