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交流调速器电路工作原理

楼主(2023-05-11):
如图是一款交流调速器的原理图,我先把我看懂的部分说一说:图中外接给定的电位器用来调速。电机转速反馈的交流信号通过桥堆整流后给C4,其中C4的正端实际连在ZD1、ZD2的中间,即LM358的第5脚,可以看作LM358的工作电压VCC的约一半,类似与双电源运放的地。现在我不懂的主要是Q1的周边电路是如何能调速的。因为Q1没有任何输出。R18和电位器分压后经R19和电容C5滤波后给Q1,这个Q1没有任何输出,是如何调速的?

楼主:
整理后的图。

这个图不是你整理的,是从网络黏贴的

网友A:
这就是小马达的调速器,跟据反馈电压和设定电压比较,调整可控硅的导通角,使转速稳定在一个范围,一个就几十块钱,研究干嘛

肯定是要拷贝喽

网友B:
你的电路图取自网络,是否正确不得而知,我查了专利,发现有一个与你电路图的控制方式相近,虽然只有框图描述,但是原理是一样的,供参考

网友A:
这个国外做得比较好的是日本的东方马达和松下
国内是厦门精研自动化
直接各买一个样品研究一下,不就好了,反正这个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