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NUCLEO-U575ZI-Q板子STLINK的问题

楼主(2023-05-11):
板子上的STLINK不能用。
我自己买的STLINK插上去显示这样:
而板子自带的STLINK插上去显示这个。

这是怎么回事呢?谢谢!

网友A:
固件不同吧,能用不就行了~

网友B:
开发板的STLink一般都会带一个串口调试功能。

网友C:
你自己的STLink是不是正点原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不同吧,能用不就行了~

关键不能用,没法烧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自己的STLink是不是正点原子的?

好像不是

网友D:
是不是固件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固件不同啊

不知道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键不能用,没法烧程序

呃,拿看看能不能给他烧同一个固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