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C0115—AT32F435 437 UVC CAMERA

楼主(2023-05-11):
AT32F435 437 UVC CAMERA

示例目的
使用USB 实现一个UVC Camera 设备。
注:本应用笔记对应的代码是基于雅特力提供的V2.x.x 板级支持包(BSP)而开发,对于其他版本BSP,需要注意使用上的区别。
支持型号列表:
AT32F435
AT32F437
主要使用外设列表:
OTG

1. 快速使用方法
1.1 硬件资源
1) AT-START-F437/435 V1.x 实验板,如下是437 实验板;
图1. AT-START-F437 V1.0 开发板

1.2 软件资源
1) 该Sample Code 包含AT32F437 的demo。
Demo 中使用了jpg 图片,整体程序会比较大,因此直接运行此demo 需要flash 大于或等于1M
的空间。
注:所有project都是基于keil 5而建立,若用户需要在其他编译环境上使用,请参考
AT32xxx_Firmware_Library_V2.x.x\project\at_start_xxx\templates中各种编译环境(例如IAR6/7,keil 4/5)进行简单
修改即可。
1.3 示例使用
1) 打开 SourceCode\SC0115_SourceCode_V2.0.0\utilities\uvc_camera\mdk_v5 源程序;
2) 将代码编译后下载到实验板;
3) 连接到PC
4) 在PC 上使用camera 可看到如下图片

详细内容及案例代码请参考附件:

网友A:
雅特力的开发版是白色的

网友B:
UVCCamera是usb摄像头的一个开源库,库主要有三部分组成,一个是libuvccamera,一个是usbCameraCommon,另一个是调用demo程序usbCameraTest。

网友C:
CameraDialog主要完成usb设备的扫描过滤展示,展示结果放在listview中

网友D:
USBMonitor类负责管理usb设备类,从该类可以选出自己需要的usb camera设备。

网友E:
usbCameraCommon库是上层封装库,主要用来操作调用摄像头,也就是USBMonitor和UVCCamera等。

网友F:
setSharpness(final int sharpness)设置锐度,它描述可见的细节量。范围为[0,1.0];默认值是0.5

网友G:
我们在测试这个开发板的时候,并不需要关心底层的函数封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