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谁给我发个例程

楼主(2023-05-11):
我不要ADC中断
仅仅只是读取AD值啊

网友A:
那就用软件查询啊,比中断简单多了。

网友B(2023-08-23):
需要在单片机中读取模拟信号的AD值,而不使用ADC中断时,可以采用轮询(polling)的方式读取AD值。以下是一个简单的C语言例程,用于在单片机上读取ADC的值:
#include <avr/io.h> // 根据你的MCU型号和编译器进行调整

void ADC_init() {
    // 配置ADC的参考电压、分频系数等
    ADMUX |= (1 << REFS0); // 使用AVCC作为参考电压
    ADCSRA |= (1 << ADPS2) | (1 << ADPS1) | (1 << ADPS0); // 选择128分频系数
    ADCSRA |= (1 << ADEN); // 使能ADC
}

uint16_t ADC_read(uint8_t channel) {
    // 选择ADC通道
    ADMUX = (ADMUX & 0xF8) | (channel & 0x07);

    // 启动转换
    ADCSRA |= (1 << ADSC);

    // 等待转换完成
    while (ADCSRA & (1 << ADSC));

    // 读取ADC值
    uint16_t adc_value = ADC;

    return adc_value;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ADC
    ADC_init();

    // 设置ADC通道(根据你的需求设置通道号)
    uint8_t adc_channel = 0;

    // 主循环
    while (1) {
        // 读取ADC值
        uint16_t adc_value = ADC_read(adc_channel);

        // 在这里可以对读取到的ADC值进行处理
        // 例如:将ADC值输出到串口、进行某种判断等

        // 延时或其他操作
    }
}

上述例程中的代码使用了AVR系列的MCU作为示例,你需要根据你所使用的MCU型号和编译器进行适当的调整。此外,ADC通道的选择(adc_channel)和其他设置应根据你的实际需求进行修改。

在这个例程中,主要的函数是ADC_init() 用于初始化ADC,以及 ADC_read() 用于读取指定通道的ADC值。主循环不断地读取ADC值并进行处理。这种轮询方式适用于简单的应用场景,但不适用于要求更高实时性或需要同时处理多个任务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