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G430] 怎么关闭JTAG功能

楼主(2023-05-11):
请教大佬们怎么关闭N32G430C8L7的JTAG功能,想使用对应引脚的gpio功能,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哪个寄存器可以配置

网友A: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_SW_JTAG_SW_ENABLE, ENABLE);关闭JATG功能,保留SWD功能

网友B:
楼上正解。
楼上厉害!不仅有文档说明,而且有代码示例。

网友C:
这个截图是N32G455的,430没有这个设置

网友D:
N32G430XXX官方GPIO demo 中有把JTAG当做普通IO口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IO_ConfigPinRemap(GPIO_RMP_SW_JTAG_SW_ENABLE, ENABLE);关闭JATG功能,保留SWD功能[ ...

N32G430系列是没有这个操作的喔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截图是N32G455的,430没有这个设置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32G430XXX官方GPIO demo 中有把JTAG当做普通IO口用

感谢,已找到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问题已解决,直接按正常的GPIO配置一遍就可以,不需要配置指定寄存器

那你是通过什么区更新软件的?

网友C:
我测试发现PB3还是不可以用,其他PB4,PA15都可以

网友E(2023-10-03):
我一般只保留SWD的两个调试口,其余的可以设置为IO口。你的SWD也不保留了,是不是要延时再设置为IO口,否则不能下载程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