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三极管的基级电压是0.8V左右

楼主(2023-05-12):
单片机输出电压CTRL_1为3.3V,但是测量到Q5的1脚却只有0.8V,想不明白

网友A:
这个电路用单片机IO直接接三极管基极?没有串电阻?不怕单片机冒烟

网友B:
最基础的原件都不会用,大学是怎么毕业的?难道是改行搞电子的?

网友C:
以新华社·通稿为准

网友D:
三极管BE极相当于一个二极管,所以等于二极管的压降

网友E:
大学上了个寂寞?

网友F:
单片机IO需要串1K电阻接三极管基极吧

网友G:
楼主翻翻书看看三极管原理吧。

网友H:
这个电路不能使用吧,楼主最好看看书。

楼主:
我仔细check了一下,当单片机输出高电平3.3V的时候,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这时候三极管当作开关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仔细check了一下,当单片机输出高电平3.3V的时候,三极管工作在饱和区,这时候三极管当作开关使用。
...

看楼主的注册时间是2007年,怎么说工作也超过10年了。感觉有点执迷不悟啊,仔细复习一下大学的教材吧。

网友I:
可能单片机I/O口上拉电阻限流了。

网友J:
也许前面有电阻的  只是这个截图上没体现。。。

楼主:
好吧,大家都觉得这个电路有问题,等我调试完,我把结果贴出来

网友K:
若是没有串电阻的话,剩余2.5V电压落在内部上拉电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