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DE] MounRiver Studio的代码格式化规则支持用户个性化设置吗?

楼主(2023-05-12):
MounRiver Studio具有代码格式化功能,方法是右键选择某个c文件,点击“代码格式化”即可。这个功能只针对某个c或h文件,一键全工程代码格式化的功能入口还没有找到。
但代码格式化的效果不尽人意:
主要是大括号的位置不习惯,前大括号总是出现在行末,它就是没有换行。
请教大佬,这个代码格式化的规则支持用户个性化设置吗?

网友A:
您好,MRS是支持工程代码格式化设置以及自定义代码格式化风格的,方法如下:

谢谢分享!

网友B:
在某些文本编辑器或集成开发环境中,可以通过设置文件中的选项或使用插件来自定义代码格式化规则

网友C:
许多代码编写工具和集成开发环境都提供了代码格式化功能

网友D:
支持用户个性化设置的

网友E:
不同的代码格式化工具可能有不同的设置方式和选项,但它们都允许用户根据自己的喜好和需求来配置代码格式化规则。

网友F:
缩进、空格、换行符、注释等都可以实现的。

网友G(2023-06-13):
MounRiver Studio是基于eclipse框架的,可以实现个性化设置。

网友H:
代码格式化规则通常支持用户个性化设置。

网友I:
一些专门的代码格式化工具也提供了高度可配置的选项,以满足各种编码风格和标准。

网友J:
点击工具栏上的工程属性配置按钮 ,进入编译选项配置页面

网友K:
你需要MounRiver Studio实现什么功能呢

已经知道个性化设置的入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