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电源芯片,总是炸限流电阻。

楼主:
220V后面的限流电阻:这个电路是在网上看的,别人有做出来实物。我复现了一下,R13限流电阻总是炸掉。研究了几天了。不知道是不是变压器还是电源芯片的原因。看视频里面,东西都是一样的(可能牌子不一样),他的没有炸掉。有大佬分析一下,一般这个是什么原因炸掉限流电阻R13。

网友A(点评):
电阻炸掉是因为过流,过流的原因,会不会是你的变压器初级次级装反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应该没有,我一开始做的是可以正常使用的。12V稳压输出,用了几天没问题。后面再做的时候,相同的东西,有的插电就炸了。

楼主(点评):
回复 网友A: 不过最开的那个,用了几天也是炸了。

楼主(2023-06-20):
大佬们,应该是变压器的事情,我换了一家变压器制作商,这次情况就小很多了。

网友B(2023-05-12):
别家用的电阻比你强

网友C:
浪涌导致,要使用金属膜电阻,我一般用10R 5W

网友D(点评):
这个可能性还是最大的,

网友E:
既然有FUSE了,这个电阻没有必要存在吧。

网友F(点评):
fuse是为了保证故障不外延 按照相关的标准是不能少的

网友E(点评):
回复 网友F: 为啥实际中这个电阻很少看到?

网友G:
加ntc限制冲击电流

网友H:
封装多大的   后级负载多大电流

网友I:
啥情况?具体啥时炸的?该交代呀!

网友J:
换热敏电阻吧

网友:
功率够不

网友K:
把电感L1 & L2去掉试试,或者把电感放到电阻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I:
啥情况?具体啥时炸的?该交代呀!

插电就直接炸了,还没接负载

楼主:
功率,应该是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封装多大的   后级负载多大电流

没接负载,空载炸的,就一个假负载R11

网友L:
变压器没有问题的话,检查下上电软起,是不是浪涌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