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32F403/403A] 关于RTThread中SPI驱动的问题

楼主(2023-05-12):
AT32编写的RT-Thread中关于SPI驱动的几个问题咨询:
1.此处的log标签未修改?
  1. //#define DRV_DEBUG
  2. #define LOG_TAG             "drv.pwm"
  3. #include <drv_log.h>
2.以后AT32会出spi的模拟方式吗?现在都是硬件驱动方式
3.SPI驱动会支持SPIM模式吗?

网友A:
你好,感谢你的问题反馈。
1. log标签处确实不匹配,修改遗漏地方后续会进行修改。
2. 暂时还未计划做spi模拟方式的驱动,按理来说硬件方式的速度更快,效率更高。
3. spi与spim可以理解为两个独立的IP,所以spi驱动不支持spi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感谢你的问题反馈。
1. log标签处确实不匹配,修改遗漏地方后续会进行修改。
2. 暂时还未计划做spi模 ...

谢谢您的回复。
1.关于SPIM的驱动以后会增加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
1.关于SPIM的驱动以后会增加吗?

暂时没有计划,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感谢你的问题反馈。
1. log标签处确实不匹配,修改遗漏地方后续会进行修改。
2. 暂时还未计划做spi模 ...

还有就是在rtthread studio中,使用at32库的时候,有些驱动的使用用法注释没有更改,导致理解出错
例如:
board.h中的注释
/*-------------------------- SPI CONFIG BEGIN --------------------------*/

/** if you want to use spi bus you can use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s.
*
* STEP 1, open spi driver framework support in the RT-Thread Settings file
*
* STEP 2, define macro related to the spi bus
*                 such as     #define BSP_USING_SPI1
*
* STEP 3, copy your spi init function from stm32xxxx_hal_msp.c generated by stm32cubemx to the end of board.c file
*                 such as     void HAL_SPI_MspInit(SPI_HandleTypeDef* hspi)
*
* STEP 4, modify your stm32xxxx_hal_config.h file to support spi peripherals. define macro related to the peripherals
*                 such as     #define HAL_SPI_MODULE_ENABLED
*/

/*#define BSP_USING_SPI1*/
/*#define BSP_USING_SPI2*/
/*#define BSP_USING_SPI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就是在rtthread studio中,使用at32库的时候,有些驱动的使用用法注释没有更改,导致理解出错
例如: ...

board.h是studio IDE工具自动生成出来的,看起来这部分的说明是rtt官方以stm32为模板来编写的。所以其中的注解步骤其他厂商支持包不一定完全适用。
个人认为该文件中比较重要的就是宏定义开启,只要适配于驱动包中的宏定义在此处有定义开启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board.h是studio IDE工具自动生成出来的,看起来这部分的说明是rtt官方以stm32为模板来编写的。所以其中 ...

额,这个明白,主要是有的没用过的就看注释里面写的用法,发现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