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 nand 与 SD卡的SPI模式驱动

楼主(2023-05-12):
文章目录
SD nand 与 SD卡的SPI模式驱动
1. 概述
2. SPI接口模式与SD接口模式区别
2.1 接口模式区别
2.2 硬件引脚
2.3 注意事项
3. SD接口协议
3.1 命令
3.1.1 命令格式
3.1.2 命令类型
3.2 响应
3.2.1 响应格式
4. SD nand(SD卡)结构描述
5. SD nand SPI通讯
5.1 SD nand SPI 通讯概述
5.2 SPI 时序
5.3 上电初始化及模式切换
5.3.1 初始化及模式切换流程说明
5.3.2 代码实现
5.4 识别过程
5.4.1 识别流程说明
5.4.2 代码实现
5.3 数据传输
5.3.1 数据写入
5.3.2 数据读取
5.3.3 代码实现
6. 总结
1. 概述
首先简单介绍下SD卡和SD nand:
  • SD卡,也称之为内存卡,在早些年间的手机上出现过,主要用来存储数据;

  • SD nand,贴片式SD卡,使用起来和SD卡一致,不同的是采用,通常采用LGA-8封装,尺寸为8mm x 6mm x 0.75mm,重点是采用贴片封装,可以直接贴在板卡上,直接解决了SD卡固定问题,再也不用为SD卡的接触稳定性操心!

  • SD nand 与 SD卡除了封装上的区别,使用起来基本没什么不一样,因此下文中不再做区分,统一以SD nand作为描述。
  • SD nand 和 SD 卡、SPI Nor flash、 nand flash、eeprom一样,都是嵌入式系统中常见的用来存储数据所使用的存储芯片,这几种存储芯片主要的区别在于存储数据容量不一样、操作的大小不一样,价格不一样,因此在实际产品设计中,往往需要根据自身产品的需求来选择对应的存储芯片。
  • SD nand存储空间大小在上述存储系列芯片中属于偏大的,其存储空间小到 1Gb(256MB) 起步,大到可以到32G,最小读写单元通常是 512 Byte,与SD卡一样,均支持SD接口模式以及SPI接口模式(后文会详细描述其区别)。
  • 关于采用SPI接口模式完成于SD nand和SD卡的通讯,网上也有相关资料,但描述均不是很清楚或完整,因此特整理此博客,以作记录及分享。
  • 本博文以 CS 创世 CSNPGCR01-AOW 这颗IC为例,着重描述如何通过SPI接口完成SD nand(SD卡)的读写驱动。
  • 2. SPI接口模式与SD接口模式区别
  • 2.1 接口模式区别
  • SD nand同时支持SPI接口和SD接口,接下来主要从以下几个维度分析二者的区别:
  • 硬件资源角度:
  • SD接口需要控制器具有SDIO外设硬件支持
  • SPI接口如果控制器具有SPI硬件外设那就最好了,没有也可以使用软件模式SPI
  • 传输效率:
  • SD接口支持四线同时传输
  • SPI只有MOSI一根总线
  • 且接口速度上SD接口速度通常要大于SPI接口,因此SD效率远高于SPI接口
  • 控制难度:
  • SPI协议比较简单,也是嵌入式开发中最常使用的协议之一,只有MISO和MOSI两根数据总线,因此控制难度简单;
  • SD协议相对SPI要复杂,且需要控制的引脚多,内部还存在状态机,相比SPI较为复杂
  • 综上分析,SD接口效率更高,但是需要芯片有对应外设支持,而SPI接口虽然效率比不上SD接口,但是控制起来简单,且对芯片外设硬件依赖不高,对于低端的控制器,亦可使用软件模式SPI来驱动SD nand。
  • 2.2 硬件引脚
  • SD nand以及SD 卡在SPI接口以及SD接口模式下,硬件引脚如下图所示:
  • SD nand SPI接口及SD接口模式IO定义

  • SD卡 SPI接口及SD接口模式IO定义

  • 2.3 注意事项
  • 此外对于使用SPI接口需要注意的是,SPI接口只是定义了物理传输层,并没有定义完整的数据传输协议,因此上层软件还是需要遵循SD接口协议!
  • 3. SD接口协议
  • 在2.3中我们重点强调了,SPI接口只是定义了物理层,也即硬件链路层,关于协议层并没有定义,写一次依旧遵循SD接口协议,因此我们需要首先了解下SD总线协议的内容。
  • SD 总线协议由SD卡协议定义,是一个通用的标准协议。首先说明的是,SD总线协议不仅仅只适用于SD卡,还支持IO卡,MMC卡等等,而且对这些不同类型的设备均能做出区分的!有点像USB一样牛X!

  • 我们首先来了解下SD总线协议中的命令及响应。
3.1 命令
  • 命令由主机发出,分为广播命令和寻址命令
  • 广播命令是针对与SD主机连接的所有设备发出的
  • 寻址命令是指定某个地址的设备进行命令传输
  • 3.1.1 命令格式
  • 命令由48bit位(6字节)组成,格式如下:

  • 起始位:1bit 固定为0
  • 传输位:1bit 主要用于区分传输方向,1代表主机发送给从机的命令,0代表从机响应的主机命令
  • 命令号:6bit 命令号索引,总共能表示2^6=64个命令
  • 命令参数:32bit 命令所包含的参数信息
  • CRC7:7bit CRC校验位,用于保证数据传输的正确性,生成器多项式为:G(x) = x^7 + x^3 + 1
  • 3.1.2 命令类型
  • 命令主要有4种类型:
  • bc:无响应广播命令
  • bcr:有响应广播命令
  • ac:寻址命令,发送到选定卡,DAT线没有数据传输
  • adtc:寻址数据传输命令,发送到选定的卡,且DAT线有数据传输
  • 在SD总线协议中,经常见到的CMDx,代表的就是命令号,后面的x代表命令索引,在3.1.1中命令格式组成中描述了命令号总共占6bit,所以CMDx的范围是CMD0 - CMD63,CMD后面的数字代表的就是命令号command index的值。
  • 对于SD这么复杂的协议,64种命令类型通常还不能涵盖所有类型的数据,因此SD协会在制定此协议的时候将命令继续细化,分了两种类型的命令:CMD和ACMD,CMD代表常规命令,ACMD代表特定应用的命令,ACMD通常为制造商特定使用的。
  • 那么SD协议又是如何区分CMD和ACMD命令的呢?
  • 在发送ACMD命令之前必须发送特定的CMD命令(APP_CMD)表明接下来的一帧命令是ACMD命令,在SD协议种规定此特定命令名称叫APP_CMD,也就是CMD55。
  • 需要注意的是,CMD命令类型这么多,但实际上并没有都使用,针对SD nand(SD卡)的命令也就那么几条(注意SD模式命令的响应和SPI模式命令的响应有些许不同,SD模式请自行查阅手册)

  • 上图中,命令序号对应3.1.1节命令格式中的命令号 command index,参数对应3.1.1节命令格式中的命令参数argument。
  • 3.2 响应
  • 针对需要响应的命令(bcr),SD nand(SD卡)在接收到命令之后会做出响应,根据命令的不同,响应的类型也不相同,其中命令中已规定哪个命令需要响应,并且返回什么类型的响应。
  • 响应总共分为7中类型,分别是R1~R7,需要注意的是,SD nand(SD卡)没有R4、R5类型的响应。
  • 响应的数据长度也并非完全一样,响应根据内容长度分为短响应和长响应,短响应长度为48bit(6Byte),长响应长度为136bit(17Byte),其中只有R2属于长响应,其他均属于短响应。
  • 3.2.1 响应格式

  • 其中重点讲下R1响应,在上图中我们可以看到R1返回的内容为卡的状态,关于卡状态的描述如下,每个bit均代表着对应的含义,如下图中所示:

  • 上图是SD nand的内部结构,与SD卡完全类似,主要有五个部分组成,这里就不细述了,不然此篇文章会过于臃长,关于这块大家可以上网查找,需要重点注意的是内部有7个寄存器,主要用来对卡片进行配置和读取卡片有关的信息,描述如下,其中SD接口有些命令就指定了读取哪个寄存器的内容!

5. SD nand SPI通讯
  • 主要参考资料:官方文档《Part_1_Pjysical_Layer_Specification_Ver2.0.0pdf》建议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读一读,还是有收获的,如果没时间的话也可以先参考本博文
  • 5.1 SD nand SPI 通讯概述
  • SD nand SPI通讯接口完成驱动主要可以分为三大部分:
  • 上电初始化以及模式切换
  • SD nand(SD卡)识别
  • 数据传输两大步
  • 在以上三大部分中,每个部分均有命令传输,从3.1.1中我们可以知道发送给SD nand的命令为48bit,也就是8字节,那么SPI模式下与SD nand通讯,发送命令其实就是采用SPI总线往SD nand传输8个字节的数据,大家把握这这个思路去理解下文的通讯过程也就简单多了。
  • 需要注意的是:
  • SD nand或SD卡上电默认均为SD模式,需要对齐完成初始化以及模式切换后才能切换到SPI模式。
  • SD 模式,所有命令默认开启CRC校验,因此没有切换到SPI模式之前,所有命令都必须携带正确的CRC校验值
  • 进入SPI模式后,默认关闭CRC校验,此时CRC校验字段默认填充1即可,当然也可以通过命令配置打开SPI模式的CRC校验
  • 5.2 SPI 时序
  • 在开始进行通讯读写前,我们先来看下SPI时序,使用SPI完成于SD nand(SD卡)的通讯与我们平常使用SPI与其他设备通讯会有一点点小小的区别,主要在于往SD nand写了数据之后,回复不是马上的,以及在必要的数据之间需要增加间隔,我们挑几个重点看下,在实际开发中有需要注意的在后文对应处有描述,不用过于担心。
  • 1.主机发送命令给卡,卡响应,注意图中的NCR,NCR最小不是0,因此主机发送了命令之后,SD nand不是马上就响应的

  • 2.卡连续响应两个指令之间需要有间隔,如图中的NRC

  • 5.3 上电初始化及模式切换
  • 5.3.1 初始化及模式切换流程说明
  • 首先配置控制器SPI外设
  • SD nand(SD卡)电源应该在250ms内到大VCC,这是硬件电路要求
  • 同时保持CS引脚为高电平状态,CLK时钟引脚至少发送74个时钟给SD nand已启动SD nand
  • 之后SD nand进入空闲状态,发送CMD0命令至SD卡切换进入SPI模式
  • 注意务必保证CMD0是第一包命令
  • SD卡选择了对应的模式之后不可切换,如果需要重新切换,需要重新上电

  • 5.3.2 代码实现
  • 1.SPI外设配置代码如下:
  • #ifndef __BSP_SPI_H__
  • #define __BSP_SPI_H__
  • #include "stm32f10x.h"
  • #define PIN_HIGH 1
  • #define PIN_LOW 0
  • int sd_spi_config(void);
  • void set_sd_spi_cs_pin(uint8_t state);
  • #endif /* __BSP_SPI_H__ */
#include "./spi/bsp_spi.h"
/**
* @brief spi gpio configuration
*
* @NOTE CLK:PA5 MISO:PA6 MOSI:PA7 CS:PA8
*
*/
static void _spi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 Configure SD_SPI pins: SCK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D_SPI pins: MOSI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D_SPI pins: MISO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Configure SD_SPI_CS_PIN pin: SD Card CS pin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
* @brief configer spi1 peripher.
*
* @note Data rising edge acquisition.
*/
static void _spi_config(void)
{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0};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SD_SPI Config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0;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ENABLE);
}
int sd_spi_config(void)
{
_spi_gpio_init;
_spi_config;
return 0;
}
void set_sd_spi_cs_pin(uint8_t state)
{
if (state)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
else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
}
2.SD初始化代码如下,set_sd_to_idle_state 函数向SD nand发送CMD0指令,同时由于发送CMD0时,SD nand还处于SD模式,因此手动计算CRC结果为0x95并发送,发送完CMD0之后等待SD nand的R1响应,并根据响应内容,知道SD nand操作完成。
#ifndef __SD_SPI_DRV_H__
#define __SD_SPI_DRV_H__
#include "stm32f10x.h"
/**
* @brief Commands: CMDxx = CMD-number | 0x40
*/
#define SD_CMD_GO_IDLE_STATE 0 /*!< CMD0 = 0x40 */
#define SD_CMD_SEND_OP_COND 1 /*!< CMD1 = 0x41 */
#define SD_CMD_SEND_IF_COND 8 /*!< CMD8 = 0x48 */
#define SD_CMD_SEND_CSD 9 /*!< CMD9 = 0x49 */
#define SD_CMD_SEND_CID 10 /*!< CMD10 = 0x4A */
#define SD_CMD_STOP_TRANSMISSION 12 /*!< CMD12 = 0x4C */
#define SD_CMD_SEND_STATUS 13 /*!< CMD13 = 0x4D */
#define SD_CMD_SET_BLOCKLEN 16 /*!< CMD16 = 0x50 */
#define SD_CMD_READ_SINGLE_BLOCK 17 /*!< CMD17 = 0x51 */
#define SD_CMD_READ_MULT_BLOCK 18 /*!< CMD18 = 0x52 */
#define SD_CMD_SET_BLOCK_COUNT 23 /*!< CMD23 = 0x57 */
#define SD_CMD_WRITE_SINGLE_BLOCK 24 /*!< CMD24 = 0x58 */
#define SD_CMD_WRITE_MULT_BLOCK 25 /*!< CMD25 = 0x59 */
#define SD_CMD_PROG_CSD 27 /*!< CMD27 = 0x5B */
#define SD_CMD_SET_WRITE_PROT 28 /*!< CMD28 = 0x5C */
#define SD_CMD_CLR_WRITE_PROT 29 /*!< CMD29 = 0x5D */
#define SD_CMD_SEND_WRITE_PROT 30 /*!< CMD30 = 0x5E */
#define SD_CMD_SD_ERASE_GRP_START 32 /*!< CMD32 = 0x60 */
#define SD_CMD_SD_ERASE_GRP_END 33 /*!< CMD33 = 0x61 */
#define SD_CMD_UNTAG_SECTOR 34 /*!< CMD34 = 0x62 */
#define SD_CMD_ERASE_GRP_START 35 /*!< CMD35 = 0x63 */
#define SD_CMD_ERASE_GRP_END 36 /*!< CMD36 = 0x64 */
#define SD_CMD_UNTAG_ERASE_GROUP 37 /*!< CMD37 = 0x65 */
#define SD_CMD_ERASE 38 /*!< CMD38 = 0x66 */
#define SD_CMD_READ_OCR 58 /*!< CMD58 */
#define SD_CMD_APP_CMD 55 /*!< CMD55 返回0x01*/
#define SD_ACMD_SD_SEND_OP_COND 41 /*!< ACMD41 返回0x00*/
typedef enum {
/**
* @brief SD reponses and error flags
*/
SD_RESPONSE_NO_ERROR = (0x00),
SD_IN_IDLE_STATE = (0x01),
SD_ERASE_RESET = (0x02),
SD_ILLEGAL_COMMAND = (0x04),
SD_COM_CRC_ERROR = (0x08),
SD_ERASE_SEQUENCE_ERROR = (0x10),
SD_ADDRESS_ERROR = (0x20),
SD_PARAMETER_ERROR = (0x40),
SD_RESPONSE_FAILURE = (0xFF),
/**
* @brief Data response error
*/
SD_DATA_OK = (0x05),
SD_DATA_CRC_ERROR = (0x0B),
SD_DATA_WRITE_ERROR = (0x0D),
SD_DATA_OTHER_ERROR = (0xFF)
} SD_ERROR;
//SD卡的类型
#define SD_TYPE_NOT_SD 0 //非SD卡
#define SD_TYPE_V1 1 //V1.0的卡
#define SD_TYPE_V2 2 //SDSC
#define SD_TYPE_V2HC 4 //SDHC
extern uint8_t SD_Type;
void sd_power_on(void);
SD_ERROR set_sd_to_idle_state(void);
SD_ERROR get_sd_card_type(void);
#endif /* __SD_SPI_DRV_H__ */
#include "./sd_nand/sd_spi_drv.h"
#include "./spi/bsp_spi.h"
#define SD_SPI SPI1
#define SD_DUMMY_BYTE 0xFF
uint8_t SD_Type = 0;
static uint8_t _spi_read_write_byte(uint8_t data)
{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D_SPI, SPI_I2S_FLAG_TXE) == RESET);
SPI_I2S_SendData(SD_SPI, data);
while(SPI_I2S_GetFlagStatus(SD_SPI, SPI_I2S_FLAG_RXNE) == RESET);
return SPI_I2S_ReceiveData(SD_SPI);
}
static void sd_send_cmd(uint8_t cmd, uint32_t arg, uint8_t crc)
{
uint8_t data[6] = {0};
/* command bit7 is always 1, bit6 is always 0, see SD manual. */
data[0] &= ~(0x80);
data[0] = cmd | 0x40;
data[1] = (uint8_t)(arg >> 24);
data[2] = (uint8_t)(arg >> 16);
data[3] = (uint8_t)(arg >> 8);
data[4] = (uint8_t)(arg);
data[5] = crc;
for (int i = 0; i < 6; i ++)
_spi_read_write_byte(data);
}
static uint8_t sd_read_response(uint8_t response)
{
uint32_t repeat = 0xfff;
while (repeat --) {
if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response)
break;
}
if (repeat)
return SD_RESPONSE_NO_ERROR;
else
return SD_RESPONSE_FAILURE;
}
void sd_power_on(void)
{
set_sd_spi_cs_pin(PIN_HIGH);
uint32_t i = 0;
for (i = 0; i <= 9; i++)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
SD_ERROR set_sd_to_idle_state(void)
{
uint32_t repeat = 0xfff;
set_sd_spi_cs_pin(PIN_LOW);
sd_send_cmd(SD_CMD_GO_IDLE_STATE, 0, 0x95);
if (sd_read_response(SD_IN_IDLE_STATE)) //查询卡是否处于空闲状态
return SD_RESPONSE_FAILURE;
set_sd_spi_cs_pin(PIN_HIGH);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释放卡
if (repeat == 0)
return SD_RESPONSE_FAILURE;
else
return SD_RESPONSE_NO_ERROR;
}
5.4 识别过程
SD nand的识别过程颇为复杂,需要参考下图所示状态机。
其复杂的原因是,随着科技的发展,SD卡也迭代了好几轮,但是协议需要兼容所有版本的卡,因此看上去会复杂很多。
我们采用的SD nand 型号为 CSNPGCR01-AOW,为V2.0.0的卡,且容量为1Gb,因此整体识别路线为中间那条线路。
5.4.1 识别流程说明
V2.0卡识别流程:
1.SD nand上电首先完成初始化,并发送CMD0配置为SPI模式
2.之后发送CMD8命令,读取R7响应,判断SD nand的版本
如果响应值为0x01则判断为V2.0的卡(此时是这个)
如果响应值非0x01则需要进一步判断时V1.0的卡还是MMC卡
3.发送循环指令CMD55+ACMD41,(CMD55用来表示后面的CMD41为ACMD命令),读取R1响应,直到响应0x00表示SD 2.0卡初始化完成
4.发送CMD58命令,读取R3响应,R3中包含OCR寄存器的值,OCR寄存器的第31位(bit30)描述了此卡类型是否为SDHC类型,根据此位判断此卡属于标准容量卡还是高容量卡
V1.0卡识别流程:
1.SD nand上电首先完成初始化,并发送CMD0配置为SPI模式
2.之后发送CMD8命令判断SD nand的版本
如果响应值为0x01则判断为V2.0的卡
如果响应值非0x01则需要进一步判断时V1.0的卡还是MMC卡(此时是这个)
3.发送CMD58命令,并判断响应值R3,如果没有返回则不是SD V1.0的卡
4.发送ACMD41(argument为置0),并判断R1响应值,直到卡空闲

关于CMD8指令,此处重点说明:
CMD8命令的参数中主要包含两个部分,Voltage Supplied(VHS)和check pattern,发送CMD8时,VHS参数应设置为主机支持的电压范围,我们的控制器通常是3.3V,因此此处设置为0001b; check pattern可以设置为任意值,当SD nand(SD卡)接收到此CMD8指令之后会返回R7响应,如果SD nand支持此电压等级,SD nand会回显 VHS 和check pattern的内容在R7中,如果SD nand不支持此电压等级,SD nand将不会返回,并始终保持在空闲状态。
5.4.2 代码实现
SD nand识别代码如下:
SD_ERROR get_sd_card_type(void)
{
uint32_t i = 0;
uint32_t count = 0xFFF;
uint8_t R7R3_Resp[4];
uint8_t R1_Resp;
set_sd_spi_cs_pin(PIN_HIGH);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set_sd_spi_cs_pin(PIN_LOW);
sd_send_cmd(SD_CMD_SEND_IF_COND, 0x1AA, 0x87);
/*!< Check if response is got or a timeout is happen */
while (( (R1_Resp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0xFF) && count) {
count--;
}
if (count == 0) {
/*!< After time out */
return 1;
}
//响应 = 0x05 非V2.0的卡
if(R1_Resp == (SD_IN_IDLE_STATE|SD_ILLEGAL_COMMAND)) {
/*Activates the card initialization process*/
count = 0xfff;
do {
set_sd_spi_cs_pin(PIN_HIGH);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set_sd_spi_cs_pin(PIN_LOW);
/*!< 发送CMD1完成V1 版本卡的初始化 */
sd_send_cmd(SD_CMD_SEND_OP_COND, 0, 0xFF);
/*!< Wait for no error Response (R1 Format) equal to 0x00 */
if (sd_read_response(SD_RESPONSE_NO_ERROR))
break;
} while (count --);
if (count == 0) {
return 2;
}
SD_Type = SD_TYPE_V1;
//不处理MMC卡
//初始化正常
} else if (R1_Resp == 0x01) { //响应 0x01 V2.0的卡
/*!< 读取CMD8 的R7响应 */
for (i = 0; i < 4; i++) {
R7R3_Resp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set_sd_spi_cs_pin(PIN_HIGH);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set_sd_spi_cs_pin(PIN_LOW);
if(R7R3_Resp[2]==0x01 && R7R3_Resp[3]==0xAA) { //判断该卡是否支持2.7-3.6V电压
count = 200; //支持电压范围,可以操作
do { //发卡初始化指令CMD55+ACMD41
sd_send_cmd(SD_CMD_APP_CMD, 0, 0xFF); //CMD55,以强调下面的是ACMD命令
if (sd_read_response(SD_RESPONSE_NO_ERROR)) // SD_IN_IDLE_STATE
return 3; //超时返回
sd_send_cmd(SD_ACMD_SD_SEND_OP_COND, 0x40000000, 0xFF); //ACMD41命令带HCS检查位
if (sd_read_response(SD_RESPONSE_NO_ERROR))
break;
}while(count--);
if(count == 0)
return 4; //重试次数超时
//初始化指令完成,读取OCR信息,CMD58
//鉴别SDSC SDHC卡类型开始
count = 200;
do {
set_sd_spi_cs_pin(PIN_HIGH);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set_sd_spi_cs_pin(PIN_LOW);
sd_send_cmd(SD_CMD_READ_OCR, 0, 0xFF);
if (!sd_read_response(SD_RESPONSE_NO_ERROR))
break;
} while (count--);
if(count == 0)
return 5; //重试次数超时
//响应正常,读取R3响应
/*!< 读取CMD58的R3响应 */
for (i = 0; i < 4; i++) {
R7R3_Resp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检查接收到OCR中的bit30(CCS)
//CCS = 0:SDSC CCS = 1:SDHC
if(R7R3_Resp[0]&0x40) { //检查CCS标志 {
SD_Type = SD_TYPE_V2HC;
} else {
SD_Type = SD_TYPE_V2;
}
//鉴别SDSC SDHC版本卡的流程结束
}
}
set_sd_spi_cs_pin(PIN_HIGH);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初始化正常返回
return SD_RESPONSE_NO_ERROR;
}
5.3 数据传输
在完成卡识别之后,便进入了数据传输过程,在输出传输过程内即可完成数据的读写操作。
SD NAND单个块为512字节,擦除、读写都是以块为单位进行的,而且SD NAND可以直接写入,不需要先擦除才能写入!!!牛XPlus吧!哈哈!
5.3.1 数据写入
数据分为单块写入和多块写入,多块写入可循环执行多块写入实现。单个块写入使用CMD24,多个块写入使用CMD25,注意此处,SD nand的操作与SD卡可能会有所不一样,在对应位置有详细描述。
单块写入步骤如下:
1.发送CMD24,读取响应值R1,判断卡无错误
2.发送写开始指令 0xFE(SD协议中未找到此描述,此应该是SD nand所特有)
3.依次传输写入数据
4.发送两个字节的CRC校验,由于SPI默认没有开启CRC,因此填充为0xFFFF
5.读取卡的状态判断是否有误,结束

5.3.2 数据读取
数据读取也分为单块读取和多块读取,多块读取可采用循环执行单块读取逻辑实现。
单块数据读取步骤如下:
  • 1.发送CMD17,读取响应值R1,判断有无错误
  • 2.等待SD nand发送数据输出开始标志 0xFE
  • 3.依次读取数据
  • 4.多读取两位CRC值,结束

  • 5.3.3 代码实现
  • #define 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READ 0xFE /*!< Data token start byte, Start Single Block Read */
  • #define SD_START_DATA_MULTIPLE_BLOCK_READ 0xFE /*!< Data token start byte, Start Multiple Block Read */
  • #define 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WRITE 0xFE /*!< Data token start byte, Start Single Block Write */
  • #define SD_START_DATA_MULTIPLE_BLOCK_WRITE 0xFD /*!< Data token start byte, Start Multiple Block Write */
  • #define SD_STOP_DATA_MULTIPLE_BLOCK_WRITE 0xFD /*!< Data toke stop byte, Stop Multiple Block Write */
  • SD_ERROR sd_write_block(uint8_t* pbuf, uint64_t addr, uint16_t size)
  • {
  • uint32_t i = 0;
  • SD_ERROR ret = SD_RESPONSE_FAILURE;
  • //SDHC卡块大小固定为512,且写命令中的地址的单位是sector
  • if (SD_Type == SD_TYPE_V2HC) {
  • size = 512;
  • addr /= 512;
  • }
  • /*!< SD chip select low */
  • set_sd_spi_cs_pin(PIN_LOW);
  • /*!< Send CMD24 (SD_CMD_WRITE_SINGLE_BLOCK) to write multiple block */
  • sd_send_cmd(SD_CMD_WRITE_SINGLE_BLOCK, addr, 0xFF);
  • /*!< Check if the SD acknowledged the write block command: R1 response (0x00: no errors) */
  • if (!sd_read_response(SD_RESPONSE_NO_ERROR)) {
  • /*!< Send a dummy byte */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 Send the data token to signify the start of the data */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WRITE);
  • /*!< Write the block data to SD : write count data by block */
  • for (i = 0; i < size; i++) {
  • /*!< Send the pointed byte */
  • _spi_read_write_byte(*pbuf);
  •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 pbuf++;
  • }
  • /*!< Put CRC bytes (not really needed by us, but required by SD) */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 Read data response */
  • if (sd_get_data_response == SD_DATA_OK) {
  • ret = SD_RESPONSE_NO_ERROR;
  • }
  • }
  • /*!< SD chip select high */
  • set_sd_spi_cs_pin(PIN_HIGH);
  • /*!< Send dummy byte: 8 Clock pulses of delay */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 Returns the reponse */
  • return ret;
  • }
  • SD_ERROR sd_read_block(uint8_t* pbuf, uint64_t addr, uint16_t size)
  • {
  • uint32_t i = 0;
  • SD_ERROR ret = SD_RESPONSE_FAILURE;
  • //SDHC卡块大小固定为512,且读命令中的地址的单位是sector
  • if (SD_Type == SD_TYPE_V2HC) {
  • size = 512;
  • addr /= 512;
  • }
  • /*!< SD chip select low */
  • set_sd_spi_cs_pin(PIN_LOW);
  • /*!< Send CMD17 (SD_CMD_READ_SINGLE_BLOCK) to read one block */
  • sd_send_cmd(SD_CMD_READ_SINGLE_BLOCK, addr, 0xFF);
  • /*!< Check if the SD acknowledged the read block command: R1 response (0x00: no errors) */
  • if (!sd_read_response(SD_RESPONSE_NO_ERROR)) {
  • /*!< Now look for the data token to signify the start of the data */
  • if (!sd_read_response(SD_START_DATA_SINGLE_BLOCK_READ)) {
  • /*!< Read the SD block data : read NumByteToRead data */
  • for (i = 0; i < size; i++) {
  • /*!< Save the received data */
  • *pbuf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 Point to the next location where the byte read will be saved */
  • pbuf++;
  • }
  • /*!< Get CRC bytes (not really needed by us, but required by SD) */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 Set response value to success */
  • ret = SD_RESPONSE_NO_ERROR;
  • }
  • }
  • /*!< SD chip select high */
  • set_sd_spi_cs_pin(PIN_HIGH);
  • /*!< Send dummy byte: 8 Clock pulses of delay */
  • _spi_read_write_byte(SD_DUMMY_BYTE);
  • /*!< Returns the reponse */
  • return ret;
  • }此外,为了验证以上代码正常运行,编写简单测试程序进行测试,代码如下:
  • int main(void)
  • {
  • USART1_Config;
  • LED_GPIO_Config;
  • sd_spi_config;
  • printf("sd card test!\n");
  • sd_init;
  • uint8_t tx_data[512] = {0};
  • uint8_t rx_data[512] = {0};
  • for (i = 0; i < 512; i ++)
  • tx_data = 512-i;
  • sd_write_block(tx_data, 0, sizeof(tx_data));
  • sd_read_block(rx_data, 0, sizeof(rx_data));
  • for (i = 0; i < 512; i ++) {
  • if (tx_data != rx_data)
  • break;
  • printf("%d ", rx_data);
  • }
  • if (i == 512) {
  • printf("sd card 读写测试成功\n");
  • } else {
  • printf("sd card 读写测试失败, i:%d\n", i);
  • }
  • }代码运行如下,测试通过:

6. 总结
  • 综上,便是关于使用SPI接口驱动SD nand的全部说明了,确实花费了不少时间整理说明,关于SD nand的驱动**还有很多,比如采用SD接口驱动,移植文件系统,导入日志系统等等,后续有机会有时间我也会继续做整理分享。
  • 希望本篇博文能帮助到你对于如何使用SPI实现SD nand的驱动也有大致清晰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