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FreeRTOS、Linux、windons

楼主(2023-05-12):
1. FreeRTOS、Linux、windons三者有哪些区别?实现的目标的含义是不是都是一致的?都是“系统”,方便多任务、多线程的开发?
2. FreeRTOS基于单片机、Linux基于安卓主板、windons基于X86电脑主板,是这样理解吗?
3. FreeRTOS中要实现多个任务共用一段内存,如何实现?

网友A:
win/linux是有多进程的,进程间内存隔离,只有同一进程内的多个线程可以共享内存。
FreeRTOS实质上没有进程概念,只有多线程,本来就是共用内存,为防止同时对相同内存区域操作,用互斥信号量保护一下就行。

网友B:
3. FreeRTOS中要实现多个任务共用一段内存,如何实现

简单,全局变量.声明一个数组. 最好加锁

网友C:
FreeRTOS就是用在单片机上的。

网友D:
window也可以在ARM上跑,也就是手机~

网友E:
可以共用一块数据内存,不能共用一块程序内存

网友F:
声明一个数组就可以

网友G(2024-03-08):
JUnit(用于 Java)、SUnit(用于 Smalltalk)和 CppUnit(用于 C++)等框架提供了丰富的功能集

网友H:
通过输入和输出电流环“逃逸”到外面环境中

网友I: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J:
输入环路通过近似直流的电流对输入电容充电

网友K: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L:
接收到的RF(射频)能量越大

网友M:
错误的比较大的Ⅵ乘积结果

网友N: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O:
使它们之间的电流通路尽可能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