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探析低压差稳压器(1): LDO介绍

楼主(2023-05-12):
电源管理芯片市场需求成长
电源管理芯片主要包括有AC/DC(交流转直流)、DC/DC(直流转直流)、驱动IC、保护芯片、LDO(低压差稳压器)、负载开关、PMIC...等。2018年全球电源管理芯片市场规模约为251亿美元,受益于物联网及5G应用领域的不断拓展及需求的不断增加,预计2026年将扩张至约550亿美元,年複合成長率(CAGR)為9%。以2021年电源管理芯片各品类规模來說,其中标准PMIC、DC-DC、LDO等品类规模占比较高,分別占13.94%、13.12%、9.27%。
2021年电源管理芯片各品类规模

LDO概述
低压差稳压器(Low-dropout regulator: LDO),又称低压差线性稳压器,属于电源管理电路。
*低压差: 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差值,相较于其他电源管理IC较低
*线性: 调整管(MOS)基本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稳压器: 在正常的输入范围内,输出端都稳定在一个固定值

LDO基本结构、工作原理与优点
项目
描述
基本结构
包括电压基准源、误差放大器、调整管、反馈电阻四个模块
工作原理
当输入电压或者负载电流变化时,会通过内部控制环路的负反馈调节作用,可抑制输出电压的变化
优点
静态电流小、噪音低、功率消耗较低、响应速度快、成本低、外部电路极其精简(需要的外接组件很少)

LDO需要的外接组件很少,可广泛应用于許多产业,适合从较高的输入电压(Vin)转换成较低输出电压(Vout)的应用,这种应用的功率消耗通常较低,尤其适用于要求低噪声、低电流和输入、输出电压差很小的应用环境。

LDO方案 (MGR系列)
笙泉科技推出的高性能 LDO系列方案(MGR78L05 / 2503 / 2202 / 2402 / 2105),可在多种应用中将较高的输入电压转换为稳定的输出电压,其具备以下特色:

● Vin : 6V / 24V / 30V / 40V / 100V●Iout : 50mA / 100mA / 150mA / 250mA / 300mA
● 提供EN PIN关闭LDO电源,可省电
   (备注: 有EN Pin需求需选择有EN pin功能,且为SOT 235封装)
PSRR高规格抗纹波干扰 (条件1KHz)
● 电压转换效率高,低IQ值(静态电流)
● 小封装尺寸

MGR系列规格

注: Adj 表示电压可调整

LDO典型应用
● 马达、风扇类、伺服马达应用
● 充电器应用
● 智能检测
● 智能电表
● 鼠标、行动电源
● 电池管理系统(BMS)

* * * (未完待续) * * *

网友A:
现在LDO都比较成熟了,差距在压差。

网友B(2023-07-26):
相比于一般线性直流稳压器,低压差稳压器能于更小输出输入电压差的情况下工作

网友C:
低压差稳压器,属于电源管理电路。
低压差: 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的差值,相较于其他电源管理IC较低
线性: 调整管(MOS)基本处于线性工作状态
稳压器: 在正常的输入范围内,输出端都稳定在一个固定值

网友D:
常用的直流稳压电源,主要用于将高压直流电源转换为低压直流电源。

网友E:
LDO的输入电压可以是宽电压范围的直流电压,一般在4V到30V之间。

网友F:
LDO能够以较小的压差工作

网友G:
通过一个基于MOSFET或BJT的稳压电路来实现稳压,其中MOSFET作为开关器件,通过控制其开关状态来调节输出电压。

网友H:
LDO不需要复杂的反馈回路,因此电路结构相对简单,容易设计和布局

网友I:
LDO的功耗较高,因为它通过晶体管来调节电压,而晶体管在导通状态时会有一定的功耗。

网友J:
可以在输入电压波动较大、输出电流较大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K:
LDO是一种常用的线性稳压器件,适用于要求较低压差和较低噪声的应用

网友L:
LDO不需要外部元件 ,并且在低负载条件下仍然能够提供较好的稳定性。

网友M:
LDO存在一定的电源效率损失

网友N:
还需要注意热设计,因为LDO在高压差和高输出电流的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较多的热量。

网友O:
为了实现更好的稳压效果,LDO通常会结合反馈电路、误差放大器和参考电压源等元件,以实现对输出电压的精确控制。

网友P:
LDO也存在一些缺点,如压差较大、效率较低、成本较高

网友Q:
LDO的基本工作原理是通过使用一个功率晶体管作为调节元件,将多余的输入电压通过晶体管上的电阻产生热量散失,从而降低输出电压。

网友K:
LDO通常由一个差分放大器、一个误差放大器、一个功率晶体管和一个反馈回路组成。

网友R:
LDO的主要特点是在输入电压与输出电压之间具有较低的压差

网友S:
LDO的主要优点是简单、易于使用和较低的输出纹波。

网友J:
LDO通常具有较低的输出噪声,能够提供较干净的电源供应,适用于对噪声要求较高的模拟电路和射频(RF)应用。

网友T:
LDO的电路结构简单,可以实现较小的体积和较低的成本。

网友U:
LDO的压差较小,可以在输入电压波动较大、输出电流较大的情况下保持稳定的输出电压。

网友V:
LDO可以提供较大的输出电流,一般在1A以上。

网友W:
LDO的主要特点是具有较低的压差,即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之间的压差较小,一般在100m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