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华芯微特全系列 MCU 中断优先级管理

楼主(2023-05-12):
华芯微特全系列 MCU 的中断优先级均采用 ARM Cortex-M 内核的 NVIC 外设进行管理,中断优先级设置函数 NVIC_SetPriority(IRQn_Type IRQn, u int32_t priority)。 中断优先级分为抢占优先级与响应(子)优先级,抢占优先级的级别高于响应优先级,而数值越小所代表的优先级就越高。高抢占优先级的中断可以打断正在进行的低抢占优先级的中断,形成中断嵌套,而低抢占优先级的中断不能打断高抢占优先级的中断的执行如果两个中断的抢占优先级和响应优先级都是一样,则看哪个中断先发生就先执行,如果有两个中断优先级一样且同时触发, 则按中断号来进行处理。中断号参照下图中 SWMxxx.h 文件中的中断号排列。

网友A:
中断都是分抢占优先级和次优先级。

网友B:
中断还分为低抢占优先级和高抢占优先级啊

网友B:
长见识了,感谢分享

网友C:
为使系统能及时响应并处理发生的所有中断,系统根据引起中断事件的重要性和紧迫程度,硬件将中断源分为若干个级别,称作中断优先级。

网友D:
多级中断的处理原则:当多级中断同时发生时,CPU按照由高到低的顺序响应。高级中断可以打断低级中断处理程序的运行,转而执行高级中断处理程序。当同级中断同时到时,则按位响应。

网友E:
优先级高的中断源可以中断优先级低的中断服务程序,这就形成了中断服务程序中套着中断服务程序的情况,即形成了所谓的中断嵌套。

网友F:
在硬件实现上,中断可以是一个包含控制线路的独立系统,也可以被集成进存储器子系统中

网友G:
中断尽管可以提高计算机处理性能,但过于密集的中断请求/响应反而会影响系统性能

网友H:
在依状态触发的中断系统中,一个等待响应的中断会在中断请求线路上以特定的电位标示,如高电位(1)或低电位(0)。当一个设备**发送中断信号时,它驱动中断请求线路至相应的电位,并在CPU发出强制停止命令或处理所请求的中断事件之前始终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