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华大的离线编程器烧录程序成功率很低的问题

楼主(2023-05-12):
用了华大的离线编程器(带屏版),烧录程序失败,偶尔会成功。不同的板子,自己做的板子和外面买的核心板都一样。可以确定板子都是好的,可以用仿真器仿真。
请问是什么问题?难道买的是假货?

楼主:
补充,看了一下,固件版是V1.1.0 ,HW VER:V20

网友A:
这个烧写器烂的一B,说几句,管.理.园还删帖,自此再也不用这个单片机,顺便说一下,这货的内部振荡器误差极大。

网友B:
是不是你这个烧写器的固件有bug或者你的板子设计上有缺陷啊

网友C:
你的烧写器有问题吧, 我用的失败有点多, 但成功的次数更多些.

网友D:
成功率有多低?10次成功1次?

网友E:
这个烧录器我用的还是挺稳定的,只是偶尔会失败一下,基本上失败次数可以忽略不计。
要注意烧录器的线要检查一下,注意一下阻抗,不要用太长或者太细的线,也避免使用劣质的杜邦线。
另外烧录器之前有没有被高电压冲击过,是不是有电气损伤了?

楼主:
问题原因找到了:要把单片机的复位脚接到编程器上

网友F:
烧录程序本身可能存在错误,才导致无法正确地烧录到芯片中的

网友G:
换个串口尝试看看还出这样问题么

网友:
没有这种问题哦,询问下厂家

网友H:
对芯片进行校验或使用仿真器进行仿真

网友I:
烧录参数设置不正确也可能导致烧录程序失败

网友J:
确认一下外部连接有没有正确连接

网友K:
驱动程序没问题么?

网友L:
是不是固件本身不稳定啊

网友M:
烧录器与芯片之间的距离是不是挡住了串口信号啊

网友N:
尝试更换不同型号的烧录器进行烧录,确认是否是烧录器本身的问题

网友O:
那你检查芯片了么,测试板子了么

网友P: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更换电源或者重新插拔电源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