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全桥LLC控制

楼主:
请教下,如图双向全桥LLC电路,能从左到右输出,也能反过来从右到左输出,请问控制上怎么实现切换的。
这个双向LLC前面连接电池,后面连接buck/boost电路,buck/boost电路后面是直流母线。这样就可以从左到右电池放电,从右到左给电池充电。
这个LLC采取对角线定频控制即可,占空比50%。S1S4同时工作,S2S3同时工作,S5S8同时工作,S6S7同时工作.
那么,就以开关频率下即一个周期内的控制来说,从左到右,S1-S4怎么工作,S5-S8怎么工作。
                                                                      从右到左,S1-S4怎么工作,S5-S8怎么工作。

网友A(2023-05-13):
定频控制?

网友B:
右边少了一个电容/电感谐振电路。变压器容易磁饱和烧毁。伪命题

楼主(点评):
谢谢,我再对照检查一下。

网友C:
这样高效的方案TI和英飞凌有比较成熟的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高效的方案TI和英飞凌有比较成熟的电路。

谢谢,请问有资料链接吗?望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