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电脑装机的问题

楼主(2023-05-13):
我的电脑有点老,我就重新装了一下,谁知因为没有电池,安装的过程中
我不小心碰了一下线,装到一半就断电了。电脑起不来了。
我用u盘制作启动盘,装WIN7系统,谁知安装时导入镜像,
老是弹出这个:

老毛桃和大白菜都一样。
这可怎么办啊?谢谢!

本人不会装机啊

网友A:
装到一半断电了,由于是正在写入过程中,可能伤到硬盘了。
先检测一下硬盘有没有坏,没坏的话应该不影响再次装机。

网友B(2023-06-13):
硬盘分区需要先格式化,如果还不行,就只能重新分区后再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