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HK32L084KBU6低功耗测试,如何达到0.76uA?

楼主(2023-05-13):
近日还用HK32L084KBU6代替一款台系8位机,买了几个芯片测试了下。但停机模式怎么也达不到芯片手册上写的0.76uA。手里这个测试板一直在21uA左右。
硬件:HT7333-1输入4.5V到芯片3.3V,芯片端口没有接其他外围;三块板子子现象一样。电容漏电不用考虑,测试过,芯片正常无损坏。有同仁遇到过吗?
代码如下:
{
    All_Port_Set_AN_Mode();
    ADC_DeInit(ADC);
    DAC_DeInit();
    LCD_Cmd(DISABLE);
    //-----------------------------
    //RTC唤醒中断每5秒唤醒一次;
    RTC_Config(LSI);
    RTC_WakeUpClockConfig(RTC_WakeUpClock_CK_SPRE_16bits);
    RTC_SetWakeUpCounter(0x00000004l);
    RTC_ClearFlag(RTC_FLAG_WUTF);
    NVIC_Config();
    RTC_ITConfig(RTC_IT_WUT, ENABLE);
    RTC_WakeUpCmd(ENABLE);

    while(1)
    {

       //停机模式
        PWR_DisableFastWakeUp();
        PWR_EnableUltraLowPower();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LowPower, PWR_STOPEntry_WFI);
    }
}

楼主:
自己顶下吧,
QFN32封装想要做低功耗还真有点鸡肋,没有留LSE脚,想用RTC唤醒,RTC只能用LSI,光LSI功耗750nA,(如果用LSE只有150nA),但这20uA到底是从哪来的还没找到,原厂有工程师在不?帮忙分析下?

网友A:
没停吧? 不停地被RTC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停吧? 不停地被RTC唤醒

停5秒唤醒一会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停5秒唤醒一会儿。

如果每次唤醒运行70mS ,功耗就差不多20uA。

网友B:
为什么这种封装做低功耗就是比较鸡肋了呢

网友C:
楼主得到的功耗是仅仅在低功耗的时候的功耗还是平均功耗呢

网友D:
相应的io引脚也需要进行配置的  时钟不用的也需要关掉

网友E:
即便是没有接其他外围  所有不用的引脚也需要进行配置

网友F:
如果没有留LSE的话 那么有些模式就无法实现了啊

网友G:
楼主测得的仅仅是单片机自身的还是整个电路板的啊

网友H:
HK32L 低功耗系列 哪个更省电?

网友I:
需要根据应用场景选择合适的低功耗模式,并进行相应的配置和测试。

网友J:
在停机模式下的功耗大概是 20 几 UA,而在待机模式下最低可以达到 5UA

网友K:
尽量使用硬件定时器等设备来代替软件延时,以避免CPU空转和功耗增加。

网友:
如何进入休眠低功耗状态?

网友L:
在低功耗模式下,可以降低MCU的工作频率,减少CPU时钟周期和功耗

网友M:
根据具体芯片规格和数据手册,了解芯片支持的最低频率和功耗参数等信息

网友N:
在低功耗模式下,MCU可以关闭一些不必要的系统模块,例如时钟、中断等,从而降低系统功耗。

网友O:
低功耗功率有多大

网友M:
选择低功耗的传感器

网友P:
不同的低功耗模式,以达到不同层次的降低功耗的目的

网友Q:
低功耗模式功耗跳动大

网友R:
使用低功耗模式等方式,将芯片功耗降至0.76uA以下

网友S:
需要注意降低线路阻抗和容抗,减少电路损耗和噪声。

网友T:
降低系统时钟。时钟频率越慢功耗越低

网友U:
尽可能减少CPU的空转时间,避免无效的循环和操作。

网友V(2023-08-05):
这么低的功耗?可能么?

网友W:
你想测试芯片单独的功耗?有些麻烦吧

网友X:
这个你得先测电源的功耗,然后再测试芯片的,估计能准确点

网友Y:
手册只是芯片的,你测试是整板的,不一样

网友Z:
感觉21微安挺好了

网友AA:
没有用到的外设和IO处理没有

网友AB:
你要是能做到10微安一下就行,根本达不到0.67微安

网友AC:
你的7333电源芯片的功耗是多少啊

网友AD:
  你怎么测试的啊?板子设计的也有可能会引发功耗高哦

网友AE:
官方能达到0.67ua么?

网友AF:
感觉这是理论值,实际肯定达不到的

网友AG:
时钟不用的也需要关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