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阻容降压电路的问题!

楼主:
  三相三线阻容降压电路,后面驱动两个继电器,两个继电器同时吸合的电流不超过35mA。现在碰到的问题是在不缺相的情况下,继电器都能正常吸合,正常输出电压在23V左右;但任意缺一相电的时候,继电器吸合不了,电压被拉的很低,如果把三个电容换成0.68uF,这个问题可以改善,但三个TVS发烫严重,是不是这个电路里面的元件选型有问题?另外请教三相阻容降压的电流是如何计算?
补充一下:现在输入三相电压是AC220V,缺相的时候保持一个继电器吸合都不行,整个电路工作电流在25mA以下。电压提高到380V缺相就正常了,但现在需要155V的时候缺相也能正常工作,请教下这个电路如何去优化?现在线路板已经批量做了,只能在元器件上面想办法。
下面是我的计算方式和原因分析,请各位老师指导:正常VAB=220V、VBC=220V、VCA=220V,假如缺A相电的时候,VAB=0V、VBC=220V、VCA=0V,此时只能用单相半波整流的计算方式,电流约为14mA,因为工作电流需要25mA左右,缺相的时候提供的电流太小,所以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此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因为需要在AC155~600V的范围内监测缺相的情况,即正常的时候继电器吸合,缺相的时候继电器断开。CBB的容量换大,可以解决缺相电流不足的问题,但在不缺相的时候不管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整个电路提供的电流远超于需要的工作电流,多余的电流会压在TVS上面,所以导致TVS发烫严重,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楼主(2023-05-13):

下面是我的计算方式和原因分析,请各位老师指导:正常VAB=220V、VBC=220V、VCA=220V,假如缺A相电的时候,VAB=0V、VBC=220V、VCA=0V,此时只能用单相半波整流的计算方式,电流约为14mA,因为工作电流需要25mA左右,缺相的时候提供的电流太小,所以不能正常工作,请问此方法计算是否正确?因为需要在AC155~600V的范围内监测缺相的情况,即正常的时候继电器吸合,缺相的时候继电器断开。CBB的容量换大,可以解决缺相电流不足的问题,但在不缺相的时候不管继电器吸合或者断开,整个电路提供的电流远超于需要的工作电流,多余的电流会压在TVS上面,所以导致TVS发烫严重,是不是这个原因呢?

网友A(点评):
楼主分析有道理,建议加一级光耦进行隔离驱动。

网友B:
我想输出电压会很高……

楼主:
输出电压正常,低电压提供的电流不够,所以整机不能正常工作;高电压的时候电流过剩,功率分摊到稳压器件上了,所以发烫。电压范围太宽了,目前没有想到合理的办法去兼容,只能等板子用完了再改板了。

网友C:
把TVS管都去掉,就不发热了,在220uf电容两端并联一个稳压管,稳压值与继电器线圈电压大约相等即可,靠稳压管吸收多余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TVS管都去掉,就不发热了,在220uf电容两端并联一个稳压管,稳压值与继电器线圈电压大约相等即可,靠稳压 ...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线路板已经做了几千片了,目前没办法改。现在采用了增大滤波电容的办法暂时缓解,下批次准备三相RC降压,再用半波整流后三相并联接稳压二极管的方式,应该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D:
交流阻容降压,不太适合输入宽电压范围,尤其是AC155-600V。建议你还是用AC-DC吧!检测缺相用3路光耦!

网友E(点评):
这个才是正解。

网友E:
(1)增加CBB电容容量;(2)TVS管1.5KE22A改为稳压管1N5358.

网友E(点评):
还是会发热。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回复,现在线路板已经做了几千片了,目前没办法改。现在采用了增大滤波电容的办法暂时缓解,下批 ...

可能还是不行。阻容降压固有缺陷:不适合负载电流稍微大点的情况。最好用AC-DC转换技术,就是最常见的手机充电器电路,用三个AC-DC转换器(类似3个充电器)分别接在三相电上。体积、成本、可靠性完全能够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