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集电极输出电路波形失真

楼主(2023-05-13):
各位大咖!
      如附图的集电极输出电路输入波形正常,输出波形下降沿正常,上升沿有爬坡的现象。麻烦各位告诉给予指导。

网友A:
集电极高电平慢,低电平快。
也就是Q2关断慢,导通快。Q2的be结并个电阻,加快放电。

网友B:
电路是有各种电容的,就会导致这个现象。

网友C:
共射极电路,三极管从截止进入导通速度很快,从饱和转换到截止会比较慢,这是三极管的固有特性,改善的方法如贴图,说明参考附件。

如果可能的话,原电路的二个三极管都改成共集电极电路,即射极跟随器电路,此时三极管不会进入饱和状态,速度会非常快。

重要结论:要想三极管电路速度快,最根本的方法就是尽一切可能避免三极管进入饱和状态。

网友C:
楼主的电路本质上是电平转换电路,我以前研究过高速电平转换,附件是以前整理的文档,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D:
pp mode

感谢回复!内容看不懂!还望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集电极高电平慢,低电平快。
也就是Q2关断慢,导通快。Q2的be结并个电阻,加快放电。 ...

谢谢叶工回复!按你的提示在817的b与e极之间加了下拉电阻但波形没有改变,很是郁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是有各种电容的,就会导致这个现象。

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共射极电路,三极管从截止进入导通速度很快,从饱和转换到截止会比较慢,这是三极管的固有特性,改善的方法 ...

谢谢你的回复!

网友E:
这种电路形式,波形大致就是这样子的呀;
再怎么调,上升沿也不可能和下降沿一样陡峭;
减小817集电极的电阻阻值,在817基极电阻并联几百pF的电容,可以有些改善。

网友F:
如图,电路改进:(1)取消二极管BAS16(可能二极管误焊为电容?);(2)增加三极管Q3、Q4推挽射随器.

楼主原来电路的方波输出波形上升沿变缓,主要是输出负载含有较大的对地电容。有较大负载电容,原电路上升沿时刻时间的常数会变大(当然可以通过减小R5来减小上升沿时间常数,但Q2输出管静态功耗会大大增加,如此,得不丧失),但下降沿时刻时间常数变大并不明显(因为,低电平,输出三极管饱和,时间常数T=RC, R很小,T也很小)。增加推挽射随器(静态功耗很小),会大幅度减小输出内阻R(要么Q3饱和,要么Q4饱和)、增加输出电流,由此大大减小了时间常数,负载电容对输出波形的影响大幅度减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形式,波形大致就是这样子的呀;
再怎么调,上升沿也不可能和下降沿一样陡峭;
减小817集电极的电 ...

感谢百忙中的回复,按您的提议我这边去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图,电路改进:(1)取消二极管BAS16(可能二极管误焊为电容?);(2)增加三极管Q3、Q4推挽射随器.

...

感谢大咖百忙中的回复,按您的思路我这边去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叶工回复!按你的提示在817的b与e极之间加了下拉电阻但波形没有改变,很是郁闷! ...

你的Q2的放电和充电电阻是那个2.2k的电阻。
1、那个R?并个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Q1的C极。可以参考开关电源的一些电路。
2、R22要减小,可以改善波形。
3、你这个电路,需要输入多少Hz的方波?确定电路方案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