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keil中printf语句输出的结果在哪

楼主(2023-05-13):
Keil中调用printf()函数是通过串口打印数据,小弟有几个问题很疑惑:
针对不同的单片机,甚至是ARM,调用这个函数都好用吗?
调用之前,需要其他预备条件吗?

网友A:
这个要重新映射到串口

网友B(2023-07-25):
必须好用,一般网上都有案例

网友C:
在keil中printf默认是向串口中发送数据的,所以,如果应用该函数,必须先初始化串口,否则可能引起死机的情况,并且在printf之前应该先将TI置位

网友D:
需要上位机进行接收打印,这样才可以实现输出

网友E(2023-09-12):
要使用printf语句输出结果,你需要在程序中包含<stdio.h>头文件,并确保相关的库文件已添加到Keil项目中。然后,你可以像在标准C语言程序中使用printf语句一样,在程序中使用它输出格式化的文本。

网友F:
默认情况下,printf语句输出的结果会被输出到串口终端

网友G:
printf语句输出的结果可以输出到串口终端、文件或其他输出设备中

网友H:
位于Keil开发环境的底部,用于显示程序运行时的调试信息和输出。

网友I:
可以通过串口调试工具或串口监视器打开串口,并设置相应的串口参数,即可查看printf语句输出的结果。

网友J:
想将printf语句输出的结果输出到文件中,可以在编译设置中选择使用输出文件。在Keil中,可以在菜单栏中选择“Options for Target”来打开编译设置对话框,然后在“Output”选项卡中选择“Enable output file”并指定输出文件的路径和文件名。

网友K:
有些嵌入式模拟器或调试器工具提供了虚拟终端窗口, 可以在其中查看printf的输出

网友L:
默认情况下输出结果会发送到与单片机连接的调试串口

网友M:
在Keil的Debug窗口或调试器控制台中查看printf输出。

网友N:
在Keil中使用printf语句输出结果的位置取决于你的编译设置。

网友O:
在某些情况下,printf的输出可以被重定向到文件中

网友P:
在 Keil 中,printf 函数用于将格式化后的字符串输出到屏幕或控制台

网友K:
使用printf语句输出结果可能会影响程序的实时性和性能,尤其是在高速运行的应用中

网友Q:
可以使用Keil提供的通用串行通信协议

网友R:
printf的输出结果可以在这些自定义设备上显示。

网友S:
在Keil的调试输出窗口中。

网友T:
在程序中使用printf后,通常需要刷新输出缓冲区,以确保输出及时显示。

网友U:
printf的输出通常通过串口传输到计算机或其他终端设备上

网友V:
可以将其输出到文件中或者其他输出设备中。

网友W:
使用printf语句输出的结果通常会显示在调试输出窗口

网友X:
例如LCD显示屏或LED灯阵列。

网友Y:
串口调试工具(如Tera Term、RealTerm等)

网友Z:
printf 函数的第一个参数是一个字符串,表示要输出的内容。输出结果会显示在屏幕或控制台上。

网友AA:
默许环境下,printf语句输出的成果会被输出到uart终端

网友AB:
printf语句输出的成果可以输出到uart终端、文件或者其他输出设备中

网友AC:
默认情况下,输出结果将被发送到连接到微控制器的调试串口

网友AD:
一定要好用,平时网上有案例吗

网友AE:
位于keil开辟情况的底部,用于表现程序运行时的调试信息以及输出。

网友AF(2023-11-02):
在keil的debug窗口或者调试器控制台中检察printf输出。

网友AG:
在keil中利用printf语句输出成果的位置取决于你的编译设置。

网友AH(2023-12-07):
在,keil,中,printf,函数用于将格式化后的字符串输出到屏幕或者控制台

网友AI:
可以利用keil供给的通用串行通信协议

网友AJ:
printf的输出成果可以在这些自定义装备上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