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keil printf代码占用多大?

楼主(2023-05-14):
keil printf代码占用19148字节。 keil编译之后占用flash、ram大小,代码占用FLASH大小为19148字节(14418加4730),所用的RAM大小为31520个字节(48加31472)。

网友A(2023-07-24):
Keil的printf代码占用19148字节。这表示在你的代码中使用了printf函数,并且该函数的代码大小为19148字节。

网友A:
Keil编译后,代码占用FLASH大小为19148字节(14418加4730)。这表示编译后生成的可执行代码占用了FLASH存储器的大小为19148字节,其中14418字节是程序的代码部分,4730字节可能是数据或其他程序的存储。

网友A:
使用的RAM大小为31520个字节(48加31472)。这表示程序在运行时所使用的RAM大小为31520个字节,其中48个字节可能是用于存储全局变量等静态数据,31472个字节是用于存储堆栈和其他运行时数据。

网友A:
根据你提供的信息进行解释的,并且可能只是估算值。实际的代码和存储器占用情况可能受到编译器优化和配置的影响,不同的编译选项和代码结构可能会导致不同的占用大小。如果你需要更准确的信息,最好是查看编译器生成的map文件或使用Keil的代码大小统计工具来获取详细的代码和存储器使用情况。

网友B:
其实还是看对于整体运行效率的情况

网友C:
其实代码就是01的执行过程,有时需要具体分析确认

网友D:
printf代码占用19148字节,这个是不是实际统计的嘛?建议优化一下代码

网友E:
单独占用率其实并不高

网友F:
使用Keil printf函数打印输出信息时,还可以通过设置输出格式和字符集等参数,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G:
具体占用的内存空间取决于打印输出的信息的长度和格式,以及使用的字符集和编码方式。

网友H:
printf 函数本身是一个相对较大的函数

网友I:
占用这么多空间?

网友:
具体的代码大小取决于所使用的库函数版本和编译选项。

网友J:
当使用标准的 printf 函数时,编译器会链接相应的库函数来提供格式化输出功能。这些库函数包含了处理字符串、格式化和输出的代码。

网友K:
具体的占用大小取决于所使用的编译器和标准库实现。

网友L:
keil中怎么看程序有多少k

网友M:
可以通过选择适当的编译选项和库函数来控制代码的大小。

网友N:
通过调整编译器的优化选项,可以使生成的代码更紧凑,减小代码的大小。

网友O:
具体的占用情况可以通过编译并查看生成的可执行文件的大小来获取。

网友P:
实际的占用大小可能会有所不同,因为这取决于编译器、编译选项、标准库版本和使用的功能等因素

网友Q:
Keil MDK 提供了裁剪版的库函数,可以根据需要选择只包含所需功能的库函数,以减小代码大小。

网友R:
使用Keil printf函数打印输出信息时,会占用一定的内存空间。

网友S:
rintf() 函数会引入较大的代码和数据大小

网友T:
一般不会对程序的性能和稳定性产生显著影响。

网友U:
一般来说,库函数的代码大小较大,因为它们需要提供广泛的功能和格式化选项。

网友V:
占用的内存空间较小

网友:
使用Keil printf函数打印输出信息时,会占用一定的内存空间

网友W:
Keil的串口处理比较巧妙的

网友X:
数据大小取决于使用的格式化字符串和输出缓冲区的大小设置。

网友Y:
目标代码所占用单片机的内部RAM空间是11.0个字节

网友Z:
可以考虑使用更轻量级的替代方案

网友AA:
通常在几千字节到数十个字节之间

网友P:
printf 函数的代码大小取决于多个因素,包括所使用的编译器、库函数和编译选项等。

网友AB:
需要注意控制输出信息的长度和格式,以减少内存占用

网友AC(2023-09-06):
我自己的板或开发版本

网友AD:
实际上,这仍然取决于整体运营效率

网友AE:
实在代码便是01的实行进程,偶然必要具体分析确认

网友AF:
详细的占用巨细取决于所利用的编译器以及尺度库实现。

网友AG:
Printf, the function itself is a relatively large function

网友AH:
如何看待Keil的项目数量

网友AI:
The specific occupancy situation can be obtained by compiling and viewing the size of the generated executable file。

网友AJ(2023-10-07):
printf代码占用19148字节。

网友AK:
详细的代码巨细取决于所利用的库函数版本以及编译选项。

网友AL:
利用keil,printf函数打印输出信息时,会占用必定的内存空间。

网友AM:
可以经由过程选择得当的编译选项以及库函数来控制代码的巨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