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printf的特殊用法

楼主(2023-05-13):
KEIL里扩展出了b,h,l来对输入字节宽的设置:

(1)b八位

(2)h十六位(默认)

(3)l三十二位

在Keil C51中用printf输出一个单字节变量时要使用%bd,如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int sum;

printf(“Current count: %bd\n”, counter);//输出8位”十进制有符号整数”

printf(“Current count: %bx\n”, counter);//输出8位”无符号以十六进制表示的整数”

printf("Current sum:%hx\n",sum);//输出16位 无符号以十六进制表示的整数

printf("Currentsum:%h4x\n",sum);//输出16位无符号以十六进制表示的整数,固定4位宽度,不足四位右对齐

printf("Currentsum:%h04x\n",sum);//输出16位无符号以十六进制表示的整数,固定4位宽度,不足四位前面补0

而在标准C语言中都是使用%d:

printf(“Current count: %d\n”, counter);

1. 格式化规定符
说明:

(1). 可以在”%”和字母之间插进数字表示最大场宽。

例如: %3d 表示输出3位整型数, 不够3位右对齐。

%9.2f 表示输出场宽为9的浮点数, 其中小数位为2, 整数位为6,

小数点占一位, 不够9位右对齐。

%8s 表示输出8个字符的字符串, 不够8个字符右对齐。

如果字符串的长度、或整型数位数超过说明的场宽, 将按其实际长度输出。

但对浮点数, 若整数部分位数超过了说明的整数位宽度, 将按实际整数位输出;

若小数部分位数超过了说明的小数位宽度, 则按说明的宽度以四舍五入输出。

另外, 若想在输出值前加一些0, 就应在场宽项前加个0。

例如: d 表示在输出一个小于4位的数值时, 将在前面补0使其总宽度为4位。

如果用浮点数表示字符或整型量的输出格式, 小数点后的数字代表最大宽度,

小数点前的数字代表最小宽度。

例如: %6.9s 表示显示一个长度不小于6且不大于9的字符串。若大于9, 则

第9个字符以后的内容将被删除。

(2). 可以在”%”和字母之间加小写字母l, 表示输出的是长型数。

例如: %ld 表示输出long整数

%lf 表示输出double浮点数

(3). 可以控制输出左对齐或右对齐, 即在”%”和字母之间加入一个”-” 号可

说明输出为左对齐, 否则为右对齐。

例如: %-7d 表示输出7位整数左对齐

%-10s 表示输出10个字符左对齐

网友A(2024-03-05):
这个输出函数以用来向串口发送数据吗

网友B:
这么多的花式输出的具体用途是什么呢

网友C:
printf会不会占用特别多内存啊

网友D:
只是在上学学些c语言的时候学过这些复杂的用法 在实际产品中没有使用过

网友E:
这个函数可以结合赋值语句进行数据输出吗

网友F:
这些非常细节的处理在什么应用中能得到体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