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用STM32CubeMX生成的USB-CDC代码运行不正常

楼主(2023-05-13):
板子:STM32F401RCT6核心板(板载晶振25MHz)。

问题:用STM32CubeMX(器件软件包采用当前最新版本1.25.2)生成USB-CDC代码,运行后无法正常显示硬件,在电脑设备管理器中显示感叹号:

而生成USB-HID设备代码时运行却正常,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大佬指教。

网友A:
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啊

楼主:
用商家提供的例程,烧录后直接认USB-CDC串口。

网友B:
用cubemx生成的代码一般还有调整配置。

网友C:
生成后还要手动配置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生成后还要手动配置的吧

芯片用STM32F103C6T6,不作修改,编译后随即直接 可以用。如果用32F401,HID代码也教师的声音可以用,但CDC就不行,不知道如何修改。

网友D:
注意配置的时钟给到USB模块是48MHz.

手边这会没F401,用F429配置没啥问题。

还有 你的堆、栈设置的可能偏小了,翻个倍试试。

网友E(2024-03-08):
电路中有一组并行线路,正常信号通过时候基本不受影响

网友F:
更小的较小的c形孔可以做到(低至0.35mm)。

网友G:
人体具有300PF的等效电容

网友H:
对于插件电感,我们一般见的比较多的就是UU型和EE型以及环型

网友I:
您可能已经在某些Wi-Fi模块上看到过它们,

网友J:
使用的开关管数量多,且要求参数一致性好,驱动电路复杂,实现同步比较困难。这种电路结构通常使用在1KW以上超大功率开关电源电路中。

网友K:
反激式电路与正激式电路相反,

网友L:
这些半孔就是我们所说的邮票孔焊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