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32F1] APM32F103RCT7 CAN2

楼主(2023-05-13):
APM32F103RCT7 比STM32F103RCT6多一个CAN2 ,我移植只是改了启动文件,其它程序用作原程序,CAN2 通信无法使用,采用的是PB12和 PB13复用引脚,要如何修改才能实现CAN2收发功能呢,目前是CAN1接收正常,CAN2无法进入接收中断

网友A:
你可以试试参考APM32E103里的范例,  APM32E10x_EVAL_SDK_v1.0

网友B:
这两个引脚有没有用作其他的用途呢

网友C:
需要对相应的引脚进行初始化  另外 当前情况最好不要使用复用的模式

网友D:
小小的咨询一下 可以使用芯片自己的can1同can2进行通讯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小小的咨询一下 可以使用芯片自己的can1同can2进行通讯吗

楼上的想法不错 我觉得理论上是可以的 如果引脚没有冲突的话

网友F:
楼主查看一下中断向量表那边是不是需要进行修改

网友G:
有没有正常开启关于can2的中断使能呢?

网友H:
你可以看看这个帖子:https://bbs.21ic.com/icview-3206858-1-1.html
处理搞中断向量这些,还得考虑ST的驱动库里面的修改(ST是 主从CAN),极海的103xC是双独立CAN.

网友I(2023-06-30):
新开发选型找我,配合技术支持  欧S 15813376719  微信同号,极海代理

网友J(2024-04-10):
不知道博主解决没有,我也同样遇到了,我在使用CAN2接收时,不进入CAN2的中断,但是就会进入CAN1的中断,没想明白问题在哪里。

网友K:
是不是设置问题,理论上应该是独立的

网友L:
需要对相应的引脚进行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