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始化GPIO管脚导致单片机重启

楼主(2023-05-14):
单片机:GD32F470Z
初始化的管脚GPIOE_0

int main(void)
{
    /* configure systick */
    systick_config();
    rcu_periph_clock_enable(RCU_GPIOE);

   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
}
执行gpio_mode_set(GPIOE, GPIO_MODE_OUTPUT, GPIO_PUPD_NONE, GPIO_PIN_0);后,仿真器断连,单片机重启(示波器可以看到RESET信号频繁的拉低,拉高)。

代码没问题,因为在官方的评估板上运行,验证了。
导致重启的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但是,初始化其他GPIO都没问题,只要初始化GPIOE端口的管脚,系统就会重启,很奇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

GPIOE端口外部连接的是SDRAM,不过在我的特使板上,SDRAM芯片还没有贴。

网友A:
你的main函数就是这些代码?如果就是这些代码肯定要重启

网友B:
你的main函数结尾不写个while(1){}死循环吗,单片机上一般main函数是不会结束的